角钢上打腰圆孔,如何才能 最快?

楼主(2011-10-26):
我们这里有很多产品全部都是角钢上打腰圆孔,用普通的铣床铣 甚是麻烦,不知道有没有更加便捷的方法还有个东西板件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指点下该怎么弄,

补充内容 (2011-10-27 13:06):
这个图是另外的一个问题,我只是不想再发个帖子了而已 ,。哈

网友A:
批量大的话用磨具冲压,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的话用磨具冲压,很快的

角钢用模具冲压吗?可是有很多规格的腰圆孔呀,
那要开多少模具,
这个玩意我还不知道怎么弄他 头大,

网友:
角钢的规格什么啊?还有你第二个多厚啊?

网友:
可以试试激光切割。既然是角钢应该厚不到哪里去,激光切割又快又好,现在做钣金的一般都有激光切割机。另外你的图和主题似乎对不上啊。

网友:
腰圆孔?  图纸是又了,可是 腰圆孔在哪?

网友:
看量有多少,一副模架换模具就成

网友:
激光切割和模具冲压都可以。

网友:
没见到腰圆孔

如果产量大,就是用冲床,对付这个很常见的

网友:
你这是要冲锥形凸起吗?可以考虑模具冲压

网友:
你看你图纸是什么东东?是发错了吧?

网友:
典型的钣金件。
肯定是冲压效率最高,前提是量大。
从设计上,应该尽量同意孔的规格,减少孔的种类。

网友:
角钢上的圆腰孔可以模具冲,不过也要看孔离折角的距离,如果太近的话,凹模的寿命是个问题。至于那个钣金件,很简单的一副成型模就可以搞定。

网友:
量大且材料又比较厚的话还是激光切割好,速度快精度又高,但是冲压开模也是可以的。

网友:
如果批量都挺大,做一个组合模具,用冲床冲,效率高,成本也不高。

网友:
圆钢腰上的孔要求高么,俺以前是自己做个工装。
用一段三角铁,口朝上焊在一块铁板上,然后一头封死用来定位孔的长度。
再把工装固定在台钻上,圆钢放在V槽里。然后直接钻就行了。
开始钻的时候要小心点,不然钻头容易跑偏。

网友:
量少就铣,量大就冲

网友:
你的图有问题吧?是画的三视图吗?

网友:
可以试试激光切割。既然是角钢应该厚不到哪里去,激光切割又快又好,现在做钣金的一般都有激光切割机。另外你的图和主题似乎对不上啊

网友:
我在的公司用模具冲压,速度快

网友(2011-11-27):
两个问题,放在一起,都可以用冲床解决.

网友:
冲压更快一些吧,看量大小了

网友:
推荐激光切割  呵呵
公司里要在角钢上加工长孔时,我就用激光切割来割

网友:
模具冲压上图很快的。另外真是不知道什么腰圆孔?

网友:
直接用冲床不就完了...................

网友:
                什么是腰圆孔?

网友(2012-03-18):
量大用冲床冲,量小用铣床加工

网友:
你的是压槽吧。

网友:
用水刀切割机切吧,那个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钢用模具冲压吗?可是有很多规格的腰圆孔呀,
那要开多少模具,
这个玩意我还不知道怎么弄他 头大,
...

老兄把有长圆孔的角钢的图发上来,我看看.我的公司作过类似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