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机油泵内转子销子孔加工解决方案

楼主(2011-10-26):
现状:
转子:粉末冶金,硬度HV115左右.
芯轴:S55,硬度HV275左右
孔加工刀具:
粗加工:硬质合金+涂层+内冷麻花钻头
精加工:硬质合金四刃直刃铰刀
孔深:27MM
芯轴部深度:15MM
铰刀切削条件:S700  F80
切削液浓度:9%左右

加工中问题点:
1、铰刀加工后孔径不良(大),主要是在芯轴部产生刀痕或粘屑导致.
2、铰刀加工中易断

寻求以上问题解决方案.烦请专业人士提供帮助.叩谢!!!!!

网友A:
用金钢石铰刀就可以,不贵,试试吧。

网友B:
留量大了 先用合金铰刀粗铰铰刀要修整 留一点量 再用精钢石铰刀

楼主:
大家好:
    忘记说孔的尺寸了。。。粗加工为4.5的孔,精加工为4.76孔。不知道金刚石刀具好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金钢石铰刀就可以,不贵,试试吧。

谢谢你能花时间对我进行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留量大了 先用合金铰刀粗铰铰刀要修整 留一点量 再用精钢石铰刀

谢谢你花时间对我的指点!!

网友A:
山东、河南、江苏有卖的,三、五天到家,去百度网搜,我自己有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东、河南、江苏有卖的,三、五天到家,去百度网搜,我自己有还不够用。

Φ4.76的金刚石铰刀有卖吗?具体刀具厂家你那里有无??

网友: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上小磨床磨到合适的直径也可以用,我一般买金钢石铰刀就上网搜,一家一家就买看质量都做不错的。不过金钢石铰刀太费砂轮片了!建议你买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