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X轴Z轴行走时异常响,请教

楼主(2011-10-26):
数控车床X轴Z轴行走时异常响,甚至导轨摸上去还有轻微振动的感觉。 我另外一台相同型号的床子没有一点声音。大连机床CKD6136i广数980TDB系统. 刚开始时就是X轴声音略响点,也没在意,现在Z轴也超响,昨天晚上还好好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变响了。怎么回事?查网上说是伺服电机与机床刚性不匹配,要调脉冲频率?怎么调?调参数还是调电器柜里的Z轴驱动器?调完精度有改变吗?

希望大家帮帮忙,我也是新手不大懂。

网友:
这个应该调伺服电机,电器柜里面应该有一个伺服的控制器,找到伺服的说明书就可以了.

楼主:
我按说明降低了驱动器的速度环比增益和积分系数还是没用啊!怎么办?

网友:
应该是丝杠别劲吧,或者润滑不好,应该和系统没关系

网友:
我估计也是润滑不好造成的

网友:
不要从电气方面找原因了,这个应该很明显是传动环节的问题

网友(2012-08-17):
‘伺服电机与机床刚性不匹配,要调脉冲频率’

大厂子的设备出厂后几乎没有此现象。

网友:
我们床子最近也有这个问题,我怀疑是轴承不好

网友:
这应该就是电气上的原因,可能是主线线头接触不良,导致伺服电机的损坏,这个问题应在X轴响时就应解决,现在两个伺服电机都出了毛病,建议联系厂家修一下伺服电机,可能会贵一些,千万不要换掉,这种东西现在更新的太快了,想找一个完全匹配的几乎是找不到的,要不就是大材小用要不就是小马拉大车,我就犯过这错,换了个小的伺服,车根本没劲儿,还是原配的好呀。

网友(2013-06-20):
车端面会不会是一道一道的。。。。。丝杠润滑不好,或者丝杠用时间常了出现松动 。或者参数设置太大走的速度过快

网友: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找找问题
先检查丝杠轴承
然后将锁紧螺母松一点,匀速来回走,看抖动是否减小
如果没有变化,则拆下丝杠检测
估计是丝杠有问题,或者是丝杠安装的时候别劲了

网友(2014-10-29):
国产的就是不行呀!把盖子拆开,用手转动丝杆感觉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是不是丝杆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