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转位刀片锁紧以后,间隙一般为多少?

楼主(2011-10-26):
请教:可转位刀片锁紧以后,如果刀片的定位面与刀盘(杆)的定位面平行,那么刀片的定位面与刀盘(杆)的定位面之间是不是要有一点间隙,如果有,间隙一般为多少?

网友A:
严格的说 ,不允许有缝隙,但考虑制造精度和磨损,可以有一线缝隙,我的规则是 0.02以下,还不能是一个面都有缝。

楼主:
希望有更多的大侠参与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说 ,不允许有缝隙,但考虑制造精度和磨损,可以有一线缝隙,我的规则是 0.02以下,还不能是一个面都 ...

如果用0.02的塞尺检验,整个面的2/3塞尺能下去,1/3塞尺下不去,这样的接触可以接受吗?

网友:
一般是三点分布是允许的,如果是单侧或是 都是前端或后端,就不宜再用。
加工精度和 刀片寿命都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三点分布”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两个定位面不允许有间隙

网友(点评):
一点都不允许吗?

网友:
刀盘上的螺纹孔与刀体有角度,螺纹拧紧时会把刀片压向刀体,所以理论上无间隙。楼主用得时铣槽的刀盘吗,

网友(点评):
“铣槽的刀盘”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