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谁搞滚刀设计的啊,一起交流

楼主(2011-10-26):
大家谁搞滚刀设计的啊,交流一下,在滚刀设计过程中都遇到过什么问题,一起交流一下。我的QQ 593122168

网友A:
阿拉不是设计这个的,只是用,说不上专业,也不是玩家,

阿拉知道滚刀没有插刀的齿形精度好,粗糙度也没有插齿好,滚齿形是近似的,但滚的运动精度好,

设计,略知一二,刀具角度要合理,这个是学问里的学问了,排屑要好,滚刀自身齿的过渡顺畅,再就是精度,寿命了,总之,鬼子的刀具水平高,

楼主:
我们公司用的滚刀大多都是汉江,陆联,格里森的,插齿的效率低于滚齿,现在滚齿还是主流

网友:
广告位,呵呵

专业铲背磨床(德国某著名刀具厂定制,采用雷尼绍检测部件)

专业前刀面磨床(大批量齿轮生产者首选,比5轴磨床划算,激光对刀)

楼主:
浏览的人这么多,参加讨论的怎么不多啊

楼主:
在剃前修缘滚刀设计过程中,修缘角度的确定一般采用经验值或者是近似估算值,一般是主切削刃角度加10°,不知大家都是怎么算的呢?

楼主:
今天用迭代把修缘角求出来了,和用书上公式求的差了一度,哎

网友B:
滚淬硬齿的滚刀材质是什么?我这里做的齿轮先一次滚完,然后打高周波,再二次滚到位,刀的寿命不行,几百个就爆刀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淬硬齿的滚刀材质是什么?我这里做的齿轮先一次滚完,然后打高周波,再二次滚到位,刀的寿命不行,几百个 ...

硬质合金的就可以啊

网友(2014-04-17):
请教一个基本的问题,小的依葫芦画瓢算出了一组数据,怎么在三维软件里建模啊,大神指导一下 呗。

网友:
齿轮加工一般分为热前和热后

热前:插齿  滚齿  剃齿

热后:垳齿  磨齿

网友(2018-07-01):
涂成了效果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拉不是设计这个的,只是用,说不上专业,也不是玩家,

阿拉知道滚刀没有插刀的齿形精度好,粗糙度也没 ...

有需要涂成的可以联系我,13586298225

网友(2018-12-09):
滚刀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