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铁是否就是铸铁,熟铁是否就是纯铁?

楼主(2011-10-26):
请问生铁是否就是铸铁,熟铁是否就是纯铁?生铁是炼铁炉炼出的?熟铁是生铁精炼出的?生铁若是铸铁,那和我们所说的铸铁如球磨铸铁,灰铸铁,白口铸铁,可锻铸铁又是什么关系呢?是否上述铸铁就是炼生铁时工艺不同时的不同产物?

网友A:
生铁和熟铁都是通俗的说法,生铁是铸铁的总称;熟铁是钢的总称。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铁和熟铁都是通俗的说法,生铁是铸铁的总称;熟铁是钢的总称。不知道对不对。

自己查了查,熟铁可能就是纯铁,就是含碳量很低(<0.04%)的铁碳合金。还有个疑问,铁碳合金相图中2.11%——6.69%的部分叫白口铸铁,其中2.11%——4.3%的叫亚共晶白口铸铁,4.3%时为共晶白口铸铁,4.3%——6.69%部分叫过共晶白口铸铁,与平时说的白口铸铁,灰铸铁,球墨铸铁,麻口铸铁啥子关系啊?明白的兄弟请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B: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1.7%以上的叫生铁.

网友(点评):
这几个分界点好像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含碳量小于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2-1.7%的叫钢,含量在1.7%以上的叫生铁.

含碳量小于0.02%的叫熟铁或纯铁,含量在0.02-2.11%的叫钢,含量在2.11-6.69%的叫生铁

网友:
你是做钢材回收生意的吧。

网友:
一般做钢铁回收的用这种叫法区分铸铁和钢

网友:
生铁是铸铁的俗称,熟铁是钢的总称,包括A3钢

网友:
生铁是含碳大于2.1%的铁碳合金即铸铁的俗称,熟铁含碳0,04-2%的铁碳合金及钢的俗称,但一般习惯将含碳低于0.08%的特低碳钢称作熟铁:如铁皮、铁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