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来的螺纹有鳞片状,整个螺牙上都是怪怪的!

楼主(2011-10-26):
求教:车出来的螺纹怎么有那种鳞片状,整个螺牙上都是.怪怪的,含图,为何?

材料: Q-235A , 冷拉棒。 直径14,车M14的牙。
车出来的螺纹怎么有那种鳞片状,整个螺牙上都是。怪怪的。
心里感觉不对,但又说不上来是是什么?
来些人讨论讨论吧。。。谢谢各位了。

网友:
材质太软,粘刀。
1:使用较高的切屑速度,
2:精车低速车,配合切屑液,可以达到较高光洁度

网友:
我猜你的车刀是手磨的。。

游客

网友(点评):
楼主图片弄的这么专业,不会是故意车成这样,让我们来讨论吸取经验吧

网友(2012-07-10):
神经 无厘头
手磨也不能可能这么差吧、

网友(2011-10-27):
这么小的直径。我们一般都用板牙。或者、800转最低

网友A:
车头转速有问题,或者再低点,或再高点

网友(点评):
我也认同你是说法

网友B:
感觉你车刀磨的不到位。明显不是切削,是铁屑时“挤”掉的。要不就是车刀装的高。直径14刀装的稍高就会导致后刀面与工件摩擦。建于刀具重新刃磨下。这种活高速切屑一般铁屑都是蓝色的,球形或者一条弯的带子状,螺纹就光泽了

游客

网友(2012-07-04):
车刀问题要不就是刀具太高装的
我也要找师傅带我车工。
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车工

网友C(2011-10-27):
我们过去用YT15的刀片,主轴转速在900以上。

网友(点评):
你这说的是数控吧 普车这么快退不出刀来

网友(点评):
m14螺纹 螺距2mm 普车800-1000转绝对可以干好的 我用滕州136普车机床 车外径10mm 螺距3mm的丝杆 用900转 都没问题呦

网友:
材料不好会有这种情况.在加工时就要注意使用好刀具.

网友:
会不会是刀具角度不行,产生切削瘤。形成挤压现象。
刀具前后角度与所切削材料,机床转速匹配不行。冷却液不匹配等。。。

网友:
转速太快,刀具可能不在中心,你是干切,加乳化液低转速,螺纹刀精车点动主轴,车刀切屑刃用油石背刀再精加工

网友D:
楼主,这问题你是在考大家啊,。哈哈

网友:
M14的螺纹建议最好不要车!直接用板牙板出来!又快又效率。

网友:
刀的问题,换把刀试试。

网友:
800到1000的转速   然后还要在刀具上下功夫。你刃磨的刀具和安装高度有问题。最后一刀的吃到量也要控制好都很重要这几个因素

网友:
刷点油,如果螺杆要求不高的话就光一刀,车成13.8再套板牙

网友:
刀具没问题的话,转速可能有点问题,能用顶尖的话,最好顶尖顶下。效果会好点

网友:
看上去是摩擦带出来的

网友:
很明显是刀不够锋利,刀尖中心高不对,并且转速太慢,像是挤出来的不是车出来的

网友:
有很多高手

网友:
刀磨得不好 挤削练基本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问题你是在考大家啊,。哈哈

我可没想考大家,只是感觉怪怪的,不问个明白,心里放不下。哈哈。
大伙的回复:像挤:还真有点道理。

网友:
刀刃不锋利,普通车床切削速度低。

网友:
刀具问题 刀高了 。。。。。。。。。

网友:
转速慢了,刀具角度也不好

网友:
我感觉大家说的都很对,肯定是刀具的问题,请楼主在刀具的人刃磨及安装和主轴转速调整一下,试一试,验证大家的说法。

网友:
冷却液可能有问题?转速过快?还有就是你的牙刀用了多久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车刀磨的不到位。明显不是切削,是铁屑时“挤”掉的。要不就是车刀装的高。直径14刀装的稍高就会导致 ...

同感..............................

网友:
一 般是刀和切削速度的问题。再看机床精度怎样。

网友:
用机夹刀车的看看

网友E:
这样的帖都能让鹰总收为精华,无语

网友(点评):
技术讨论嘛,总比聊天灌水强

网友:
换刀片车,

网友:
与工件材质、刀具几何角度、切削速度都有关系。

网友:
没做过机加,不是很了解

网友:
主要就是材质问题
这种碳钢容易粘刀
最好选其他材质和用切削液

网友:
学习了,加工的只是还是要多学些

网友:
材质软
转速s500
主要是冷却液不匹配、冷却液用四氯化氮就oK

网友:
是工件材质问题。。。。

网友:
如果加工料成批的话就上搓板机搓吧。

网友:
材质太软,粘刀。                    % T2 P9 a0 O4 W& ]5 ?

网友:
           材质硬度太低

网友:
Q-235冷拉后材料有很大的残余应力,材料中的铁素体在冷拉状况下产生变形,呈细长状,加上螺纹车削本来应力就大,建议在车削加工前加一到正火工艺,改变铁素体形态,在机加工方面采用高转速,低进刀量

网友(点评):
高手啊,感觉和我机械加工基础老师说的一样

网友:
Q-235A 的圆钢还车螺纹的比较少见啊,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车螺纹的圆钢材质一般都选45#,感觉主要是车刀磨得不到位

网友:
     应该是材质的问题,这一类的 我做的比较多 。。但没车过  都是板牙  板的。。。。

网友:
材质太软 应该是A3钢的

网友:
这个问题出在材质本身就较软,加上你看你低转速加工,形成了该问题。可以解决的办法是,先粗车后用板牙。可以选择用白钢刀进行修。选择合金刀加工的话,转速在500-600转可以了不要超过800转,怕太快反车不过来。车刀也要磨好,前后角度可以适当磨大点。可以在最后一刀时加点机油在工件上。实在不行你可以进入【中国车工协会】群。120631173

网友:
不介意听我一句,转速尽量打慢点,用自己磨的白钢刀来,我想效果会不样,因为材料太软了,用合金切的话会排不去铁屑的。45#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有可能是材料的问题,有的小钢厂出的材料杂质多,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可以用高速车加工,低速加冷却液用高速钢刀具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转速太快,刀具可能不在中心,你是干切,加乳化液低转速,螺纹刀精车点动主轴,

网友:
车刀上有积屑瘤,对工件加工表面产生挤压会造成这样.建议重新选择切削用量,刀子要油一下,提高粗糙度.

网友:
还有,最后2刀吃刀要小,加点菜油就好

网友:
车的还是少了     多车就总结出经验了

网友:
吃刀少点,次数多点,转速快点。
十丝左右,             五六百转

网友:
我们也经常做这种  主要是刀具的问题 还有就是转速的问题 你这个应该不是车出来的 是楞挤出来的  螺纹刀重新磨过 转速提上去 最后再线走2刀

网友:
有的材料本身就不好啊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刀具角度不行,产生切削瘤。形成挤压现象。

网友(2012-03-03):
牙刀的副后角和工件摩擦,同时提高转速,1000r/m以上

网友:
料软,需要高的转速600-700转大概可以了

网友:
材料不怎么好车 你可以粗车一下再过板牙 14外径太大

网友:
车刀没磨好...........

网友:
1.如果用的是数车,螺纹刀片换成带修光的刃口刀片(刀具成本较高)2.如果是通用螺纹刀片车,要改变螺纹外观漂亮,就是车完螺纹后再精车螺纹外圆,再车下螺纹,保证理想。(费时间)。当然量少要求高的螺纹可以考虑下。图片螺纹是没刚性或者速度快慢导致的。

网友:
感觉就是刀不锋利,还有就是转速太低了   因为你是直径14的   要很高转速的

网友:
干完这货,刀子成什么造型了?

网友:
明显是速度不够快 或者你的刀具问题

网友:
1 车学速度低了  2 刀具角度小了

网友:
我想多半是车刀装得不到位

网友:
LZ的图片表示明显是板牙过的,不是车刀车的嘛~
9 X- h2 s! e, u) e1 切削油选用不好或者没用% K7 X5 v0 T, S" v
2 套丝的时候转数太低

网友:
我总结了这么几个原因;1车刀不锋利,2车刀没对准中心,3进给量可能有点大,4车刀的角度不对
我估计问题应该出在你的车刀上。

网友:
切削参数没有选好,刀子在处理一下增大一下后角

网友:
Q235材质需要转速高点

网友:
刀具造成的悲剧,精车低转速

网友:
没冷却,速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过去用YT15的刀片,主轴转速在900以上。

用YT15的刀本身就是错误。

网友:
用数控车刀 转速要快 最后聊五丝精车

网友:
是车刀刮到的。角度没磨好

网友:
刀要锋利,转速要快,要不然就会想你现在这样

网友:
原来车45号钢也这问题  估计是转速低了,

网友:
应该是车刀的角度没磨好,两侧的刀刃无法进行正常切削和排削

网友:
我有诀窍简单但非常实用,呵呵

网友(2012-04-29):
用手磨刀、转数1200以上、、

网友(点评):
我也想把刀放在台虎钳上面磨出来,感觉刀的性能明显赶不上我的做螺纹的速度了。。。

网友:
好网站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多看多学。
我们干内螺纹时好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丝锥不快了

网友:
呵呵!我是外行进来学习的!

网友F:
材质太软,粘刀。

网友:
把你加工过程说来听听,再分析一下

网友:
刀具参数不合理,后角太小吧,在一个刀尖有点高吧,钢件最好用合金刀,

网友:
感觉刀子和转速、进给都有问题。

网友:
用挫  挫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车刀材料没选好

网友:
增大前角,提高乳化液浓度。

网友:
螺纹刀两侧角度过小,造成积压

网友:
另外可能螺纹大经尺寸过大。

网友:
综合考虑吧 因素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头转速有问题,或者再低点,或再高点

那个不是有规定的转速嘛,调了还能保证螺距吗?我没弄过车床,但对你们说的不太理解,但我感觉跟转速没什么关系,应该是材料或刀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材料的问题吧,提高切削速度

网友(2012-07-03):
切削的吃刀量可能有点大,速度可以快点。

网友:
换种材料试试个人认为材料太软了,45钢试试!

网友:
累,滚丝或者搓丝。好的很,1.6光洁度够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把你的刀图片也发上。而且不加切削液不太光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没想考大家,只是感觉怪怪的,不问个明白,心里放不下。哈哈。  大伙的回复:像挤:还真有点道理。

材料软,刀具和转速上想办法

网友:
转速问题
一般M14都用板牙

网友:
为什么不用板牙

网友:
提高转数 加机油

网友:
我也遇到几次这样的情况,原因有材料粘刀,换t15刀头或陶瓷,转速过慢,车的时候在槽内有挤压,可能是螺纹刀左边刀刃比右边高产生挤压,可以磨好前面,或单边吃刀,数控功能是g76

网友:
有点像坏的板牙做出来的,还是刀磨的不好

网友(2012-08-25):
材料的硬度,刀具的刃磨,转速快慢不合理,都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M14用板牙套就可以了,使用切削液。我车M30用500来转,四刀, 不用切削液。

网友:
材质+车刀问题,怎么会攻的这么差啊  汗

网友:
1400转   t15 精磨  3刀搞定

网友:
以上建议都比较有效,再补充一句:加点油会更光!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方面都会照成的,刀具,工件刚性,切削参数,机床性能。

网友:
这家伙整的。

网友:
这家伙整的,基本可以确认这工件不是楼主加工的,这个螺纹件明显是板牙加工出来的,A3料做螺纹最好是搓丝,板牙加工的话尺寸留小点,M14的螺纹原料直接13.5就可以了,给螺纹留点挤压空间。只有70楼的朋友说得靠谱,那位建议1200转的朋友自己搞台车床试试,看看1200转的情况下这点螺纹你能不能反应过来!

网友:
不要用白刚刀,用合金刀,开一点点槽,转速打快一点(180~280)

网友:
刀具不快,角度可能也有点问题,排屑不畅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帖都能让鹰总收为精华,无语

同感

网友:
同意二楼。M14没必要车,板牙套就行,效率高,最好加切削液,不然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惨不忍睹,怎么会做出这样的螺丝。

网友:
应该是刀具过高和不够锋利,转速太高的缘故。

网友:
感觉是刀具问题,刀具磨的不好,或者进给量太大

网友:
22M的丝我都是用板牙,比车快的多啊。

网友:
转速太低,材质有问题,不像与刀杆产生摩擦,因为没有发光点

网友:
与材料有很大的关系。Q235A,一般的碳素结构钢,含碳量低,发粘,减少切削用量,降低刀刃的负荷。

网友:
材质问题

网友:
最近我们的产品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过有几点可能会给大家有点帮助。
第一:我们的材料没有发生变化;
第二:问题螺纹是在更换了车床后才出现的。
第三:原来加工该螺纹的师傅使用新车床加工螺纹同样有这种现象,但是明显要轻得多。
第四:我们的车刀都是自己磨的。
所以我想说,床子有问题,但是还是人的水平问题占了主要因素。

网友(点评):
人的问题是主要问题,中速切削易产生积屑瘤,提高转速,用高速切削,

网友(点评):
切削速度最好是Vc=15M/min或者<5M/MIN建议用15M/min效率高点

网友:
提高转数,刀具锋利

网友(2012-11-20):
材料含碳量低,软,转速可以适当高点,刀要锋利!

网友:
刀没装好,转速低,

网友:
这个跟进刀量.机加刀片的选择。如果你是机加刀片的话。可以把转速打快试试

网友:
车刀问题

网友(2013-01-18):
增加切削速度,材料太软把工件转速提高。

网友:
这个可能是用锋钢刀车的吧?!最好是用套丝器来加工,质量效率能保证!

网友:
要加点切削液就OK了。材料太软

网友(2013-03-04):
材质太软,刀具的位置装的高于工件的中心,

网友:
1.转速太低
2.刀具不快

网友(2013-04-09):
车刀与转速都有问题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刀磨得不好

网友:
车刀的角度有问题

网友:
同意 超人回来 的观点,很多因素呢。

网友:
中心高对不对,

网友:
刀不够快与转速不适配,刀角度再锋利些。

网友:
-手工刀没有磨好吧,我以前也是,角度不对,就成这样,,,被师傅骂骂就好饿

网友:
这螺纹 没啥说的

网友:
这个就是主轴转速低   你的车刀磨得不到位  一般新手都这样     Q235的材料 不用加切削液 yt15刀 最多三刀一个    转速800以上

网友:
用白钢刀试试   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车刀磨的不到位。明显不是切削,是铁屑时“挤”掉的。要不就是车刀装的高。直径14刀装的稍高就会导致 ...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前面几位说的原因都有这种可能性,一样一样试的解决吧

网友:
个人认为Q235材质太软,不知道你用的什么刀具,刀具估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专业分子太多了

网友:
主要是刀具后角不对,加切削液、转速什么的常识就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网友:
大学问啊,多试试一个个分析,

网友:
1、你的径向进给量是多少?是不是太大了;
2、检查刀的高度,太高后刀面与工件摩擦;
3、检查道具是否锋利
4、分粗精车,别想着一次就搞定,一般三角螺纹不出鱼鳞纹才是好活,慢慢修炼吧。
5、白钢+乳化液,低速,光几次活儿就会好些,前提是留够余量。
6、单次吃刀太大,工件、刀具刚性不好;材质本身就一班班;

网友:
干切的吧,车刀磨的不好。

网友:
怎么获得积分啊

网友:
转速,刀具,切削液

网友:
刀具问题,转速要高

网友:
热处理一下就ok

网友:
是加工的什么材料

网友(2013-08-27):
这个车个中径直接搓牙不是更方便?

网友:
改进车加工工艺!

网友:
刀具问题。用机夹刀试试看。看图片应该是刀具刃口不在刀具最高点上。

网友:
这螺纹像是挤出来的啊

网友:
我总结了几点
1,你材料问题
2,刀具后角太小 主后面跟材料产生摩擦
3,肯定没有加冷却液吧
4,转速或高或低都可以 你正好用的中间的转速
5,我越看越觉得不是切削刃在工作
6,刀尖没有跟回转中心一个水平面吧。

网友:
材料太软了,转速打高点或者用高速钢刀头低速切削

网友:
车刀磨的虚一点,转速提到八百以上,八百也低,加切削液,不能干车或者用水代替切削液,你这个感觉就是车刀角度有问题,14的丝刀磨好了干切也不至于这样,我们这里经常加工235的材料,有时也会干切,不过车成这样的很少,我们用焊接刀。

网友:
材料太软,调质处理。提高转速,在机床允许的条件下,提高转速试一试。

网友:
刀的问题,从新磨磨!

网友:
你那个东西根本 就是板牙套的。。A3的材料就那样。。。换下攻丝油。。有种叫 油酸的。。转速慢点

网友:
看着有点像牙板套的,外径光个20丝换个牙板吧

网友:
料软念刀可以见花生油润滑

网友:
材料太软了,刀具要磨好

网友:
避开中速切削,提高刀具的刃磨质量,加注切削油

网友:
刀没磨好

网友(2013-10-10):
高手如云

网友:
有时是材料的问题

网友:
用滚丝机

网友:
速度太慢,磨得道具不是太虚,就是太实,Q235的料最好在到头上开个小槽,排削痛快,最好加上切削液,主要是Q235的料发粘

网友:
看图像是刀的问题,有点像崩过刀又从新对的刀,考略加大前角,适当的带些刃倾角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过! 后来查出是装夹不牢固,导致工件震动。

网友:
用板牙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一定是用普车的高速钢切的,高速钢的螺纹质量也只能这样了,如果想切好点的话,必须用硬质合金钢加上乳化液或者大豆油与肥皂水。建议如果是硬质合金钢的车刀用1000-1400转速做螺纹必须加切削液。如果用高速钢一般用350转速车螺纹。车的时候进给量不要太大,尽量是54321111进给,直到理论进给量-P(螺距*13小格)一般为作出牙顶就用通规和止规测量如果发生牙顶一边倒的情况的话,请不要进给在原来尺寸上再进一刀。效率至上,我一般都是用高速车螺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材质太软,粘刀。

刀的材质太软还是毛胚的材质太软?

网友:
提高转速,使用切削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