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两个刃和三个刃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1-10-26):
求,立铣刀两个刃和三个刃有什么区别,刚接触到铣床,还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原来我师父告诉我。2个印的是洗窝键槽的。也可以洗通键槽。
我个人比较喜欢3个印的。抗震动好

网友:
两刃刀又称键槽刀,做切槽最适合。三刃是普通刀,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干。四刃以上是精加工刀,容屑槽小,不能大余量切。

网友:
不过现在也有三刃过中心的,可以向下加工

网友:
这个有没有什么明确的资料可以参考哦!我以前都是有什么用什么的!反正加水加风把铁刨花搞出来。

网友:
二刃
用途:铣槽。
优势:排屑轻松。
缺点:工件光洁度差,刀具不耐磨损。
三刃(铝用铣刀)
用途:一般是用来铣铝件,侧面加工,或者铣槽。
优势:工件的光洁度高
缺点:铣槽时排屑没有二刃的流畅。

网友:
谁还有更好的方法,出来介绍一下,让我们这些初学者提高一下技能水平

网友:
两刃的可以平面直接向下。三刃的不可以。

网友:
两刃的有过中心刃,可以垂直轴向进刀。三刃的无中心刃,只能倾斜下刀,或从工件外侧水平运动切入工件。两刃的通常称为键槽铣刀,多用来铣键槽。其他如排屑性也有差异,前面有说过了的

网友:
两刃的是键槽铣刀,可以直接向下扎,三刃的因为中间没有刃,所以不能向下扎太多,只能平铣。

网友:
8楼的朋友说的很对。

我再说一点,两刃铣刀为什么称为键槽铣刀,是因为用两刃铣刀铣键槽,除了可以垂直向下扎的优点外,尺寸非常标准,基本到0,误差非常小;

三刃铣刀不能向下扎,另外用于铣键槽的话,一般情况铣出来的键槽宽度要大。

网友:
螺旋角不同,开槽用两刃的比较好,可以保证槽的对称度,三刃不能保证

网友:
   2刃键槽铣刀,3刃普通铣刀。

网友:
两刃的过中心可以直接下刀,三刃不可以直接下刀的。。

网友A:
两个刃的 是 键槽铣刀 ,它的特点是 可以直接从工件表面往下铣到 深度值,此类铣刀主要用来用来加工这种规格的 键槽的
三刃的  是立铣刀,相比二刃 它不能直接从工件表面往下铣,立铣刀 铣削时比较平稳 粗糙度较好,一般情况下 常用立铣刀

网友B:
两刃的是键槽铣刀精度一般比三任的高,看价钱就明白啦,刀具直径越大价钱差异就越大!至于可不可以垂直下刀主要看刀刃有没过刀具中心!

网友:
2刃的立铣刀有横刃,可以像钻头一样轴向进给,在加工键槽时可以直接Z轴进给 ,再X ,或Y轴进给。3刃或以上的立铣刀不能轴向进给,若加工不通槽的时候必须先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刃的是键槽铣刀精度一般比三任的高,看价钱就明白啦,刀具直径越大价钱差异就越大!至于可不可以垂直下刀 ...

三刃以上的刀有过中心的横刃吗

网友:
两个刃的有横刃过中心可以直接从工件表面先下铣削,三个刃的中心一般是孔,切削刃不过中心但是三刃的在铣侧面的时候比两刃的强度要高,切削更轻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刃的 是 键槽铣刀 ,它的特点是 可以直接从工件表面往下铣到 深度值,此类铣刀主要用来用来加工这种规格 ...

呵呵,说的挺详细的。学习了。。

网友A:
现在有了 数控铣 加工中心 ,操作普通铣床就简单多了。以前铣床 需要掌握的东西很多 ,要会飞刀展成涡轮 还有圆锥直齿轮 圆柱斜齿轮,还有表面复杂的模型的铣削。
现在的铣床操作者 很多连铣削一根标准的花键轴都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了 数控铣 加工中心 ,操作普通铣床就简单多了。以前铣床 需要掌握的东西很多 ,要会飞刀展成涡轮 还 ...

说得很对,我也干过铣床,可我真铣不了花键轴

网友:
我们用的好多合金铣刀3刃的底刃都过中心哦

网友:
45钢材料的,也可以直接键槽刀直接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