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m00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11-10-26):
系统:beijing-fanuc serise oi-m 问题:机床运行过程中运行到m00指令处程序暂停并且主轴停止,正确的动作应该是程序暂停,主轴保持执行m00前的状态。请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说的程序暂停,主轴保持执行前的状态那是M01不是M00,机床在执行到M00时,程序停止运行,机床停止运动,包括主轴停止旋转。

楼主:
我将m00改为m01后执行程序,程序忽略掉m01就是说执行后无任何反应,然后打开选择停止,再次运行程序,其效果和m00效果一样,程序停止,主轴停止。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