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无缝管,哪种牌号的可以承受30Mpa以上压力?

楼主(2011-10-26):
铝合金无缝管哪种牌号的可以承受30Mpa以上压力.管内是高压水.管内径32,管壁需要多厚可以承受,只能是铝或者钛无缝管.有没有懂材料的师傅指导指导.本人很少接触铝材料.忘了补充一下.管端要放一个M34*2的螺纹.请教壁厚和牌号..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不锈钢管呢?

网友(点评):
呵呵,因为比较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不锈钢管呢?

不行噢.得用铝的.

楼主:
对铝合金材料熟悉的朋友请教下.

铝合金无缝管哪种牌号的可以承受30Mpa以上压力.管内径32,管壁需要多厚可以承受,只能是铝或者钛无缝管.有没有懂材料的师傅指导指导.本人很少接触铝材料.

网友:
这个不是哪知牌号的问题,是个承压的问题,理论说,哪个牌号都可以,

你要按压力容器计算,按那个150标准算一下,不按中国标准,按DIN,或ASTM都可以,

选牌号,是考虑环境的,比如温度,比如腐蚀问题的,铝合金的罐子,实际可以很薄的,只是外层要缠绕,最高强度是碳缠绕的,这个比较复杂,要计算

网友:
耐压圆筒的壁厚计算公式知道不?设计手册上面有,还要知道材料的抗拉强度,铝合金的抗拉强度从60到560MPa不等(这个手册上也有)

先看看手册吧,不懂再发帖

没有手册可以下载,网上很多的

网友(点评):
五金手册吗?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应力可以自己做点计算啊,按照介质腐蚀,温度条件之类的综合考虑,再查下压力容器标准,祝顺利

楼主:
好像6061 T6铝管不是无缝的?LY12铝管才是无缝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6061 T6铝管不是无缝的?LY12铝管才是无缝的?

无缝管是看挤压制作工艺,你说的只是铝合金的牌号和状态
希望能帮到你哈

网友:
不会算就试验,注意安全,像炮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