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螺距、大螺纹长度的梯形内螺纹的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10-27):
我们有一产品,就是大型车床上的单动四爪,有半螺母结构,Tr55*8,螺纹长度大概在245,如图所示。
初步打算两件一起加工,关键是梯形内螺纹不好加工,车太慢,质量太差。旋风铣,长度太长,厂家都说不能做。
哪位高人有高效的加工方法,请不吝赐教!先谢了!

楼主:
哪位有合适的设备或刀具我们可以购买。

另外,该工件是45钢,要求热处理除螺纹部位HRC48左右外,其余HRC53左右,哪位可以提供综合效益高的热处理设备和工艺?盐浴炉可以,但不打算采用,有谁了解流态粒子炉,实际效果如何?

加工螺纹我倒是想了两个方案,其中最先考虑的是旋风铣,因长径比太大,螺旋升角大,刀杆太细,厂家说做不了。

网友(点评):
可以试着换材料 42grmo

网友:
螺纹大概有多长。。。。

网友(点评):
245,不仔细看帖,彭老师要批评你了,哈哈

网友:
上数控镗吧,都是这么玩的,

网友:
给加工中心铣螺纹应该可以

网友:
加工中心铣,要不用电极打。

网友:
求解观望,俺是小白,同样求指导……

网友:
HRC48,旋风铣铣这样的硬度有点问题吧,除非有机夹刀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再补充一些内容太难:
1、工件毛坯是45钢锻件,全部加工后再热处理。
2、现在工艺是两件合在一起,在车床上车梯形螺纹,由内外外拉,能车,质量和效率不是太满意!
3、螺纹底孔我是两件一起在车床上钻的,在铣床上用斜轴法铣也可以。打算订购机夹组合钻头,一次钻、镗到小径尺寸47,有钻头厂家吗?

网友(点评):
请问由内向外拉,有什么优点 ,除了不会撞刀

网友(点评):
还有8毫米的导程需要左右车削吗

网友(点评):
内向外拉,刀杆不会让得那么严重

网友A:
你好,你问的是哪个厂家?我们是专业生产旋风铣的厂家,内旋风应该能做出来,关键是刀柄的刚性

楼主:
楼上的确定可以做吗?刀杆直径我估算过大概在25左右吧?楼上如有把握,可以谈谈。QQ:157298078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期待高手合作,我自己也打算试制一种组合刀具。

网友:
路过,随便看看,帮你顶一下吧!

楼主(2011-12-27):
我是在普通车床上加工的,两件一车,刀杆是自己做的,直径40,在上面开了个流冷却水的槽,手磨的白钢螺纹刀头夹在刀杆上,加工出来质量还可以,就是效率不高,对工人技术水平要求高。自己在试制一种新刀杆,可望有所突破!

网友(2012-03-24):
卡盘的爪子要求应该不是很高,我想用中重型液压机冷挤压(或加温锻打精煅),在以加工出的螺纹为定位面加工其他表面.这样的加工手段是否比较经济和高效.

网友:
车床一个班能做多少个,你的刀。

网友:
再问一句批量有多大?

网友:
这个东东有难度啊!车床能车出来的人,才是真正的师傅,,

网友B:
普车哈车的 一天车个12根

网友C:
其实转变思路,还是容易的。用加工蜗轮的方法可行,就是把蜗轮工件的旋转运动改成直线运动,滚刀改成矩形螺纹齿形。联动卡爪要算好螺纹偏移量,或者做好螺纹再加工。

网友:
车床上的开合螺母也是在普车上加工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转变思路,还是容易的。用加工蜗轮的方法可行,就是把蜗轮工件的旋转运动改成直线运动,滚刀改成矩形螺 ...

多谢老兄指点,我的思路也是如此,只是联系了几个刀具厂家,要么不会设计,要我出设计图加工,要么设计的不合我意,要么要价太贵,使用寿命没保证,现在我自己在试制简易刀具,刀杆颤,正在改进!

网友(2012-09-01):
要不做几个丝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问的是哪个厂家?我们是专业生产旋风铣的厂家,内旋风应该能做出来,关键是刀柄的刚性

请问你是哪里的?我想咨询一下旋风铣的情况,能留个联系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车哈车的 一天车个12根

是内螺纹老兄

网友(2013-08-31):
有点难度。

网友(2014-01-17):
大型车床的夹爪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是用车床二合一加工的

网友D:
用数车试试,不知道你的工件多长,我以前在数车上干过Tr46*12长80材料45#一天能干十个吧(开一台机床)

网友:
做个合金刀杆,关键问题在与你的刀高强度达不到,所以加工效率低

网友:
不用旋风铣,加工中心螺旋铣削,刀具走螺旋线

网友(2014-02-17):
我建议  单个加工  螺纹铣

网友:
用车的吧。

网友(2014-04-20):
请问刀杆要刚性好,该用什么材料做?

网友(2014-11-21):
引用 网友D:
用数车试试,不知道你的工件多长,我以前在数车上干过Tr46*12长80材料45#一天能干十个吧(开一台机床)

长80的没难度好吗?不看清楚内容,人家是245长

网友:
我们有设备,全世界独此一家,仅加工螺纹部分估计5分钟左右,整个零件可以一次装夹全部作完,设备金额150到200万人民币。有意向可联系michaelchi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