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步X11为什么不能自锁?

楼主(2011-10-27):
因整个梯形图不只一屏幕,不知怎么截图,所以只好整个上传。请高手浪费点积分帮我看看,第4步X11为什么不能自锁,用置位复位也都不行。是不是语法哪错了。是三凌FX1S

网友A:
X11接的应该是一个接近开关之类的东西吧,这怎么还能呢过涉及到什么自锁不自锁的问题。能不能把工艺过程说得详细些,便于分析程序

网友A:
2秒钟后手动吹气不就停了吗,什么叫自锁,不知所云。

网友B:
j简单的截一个屏幕过来看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X11接的应该是一个接近开关之类的东西吧,这怎么还能呢过涉及到什么自锁不自锁的问题。能不能把工艺过程说得 ...

谢谢问题解决了。是我自己做事不仔细在后面的批量复位中把这个点也复位了。就是一个简单的冲压机械手。x11是装在制动轮上的接近开关。会随轮转动。所以要自锁,保证吹气两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秒钟后手动吹气不就停了吗,什么叫自锁,不知所云。

哥你是高手啊,不过我是吹气两秒!不是两秒后吹气。更不是吹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j简单的截一个屏幕过来看看嘛!

玩得少还不会,别笑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得少还不会,别笑话。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啊,更没有笑话你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你是高手啊,不过我是吹气两秒!不是两秒后吹气。更不是吹水!谢谢!

我说的不就是两秒后停止吹气吗?

网友:
j简单的截一个屏幕过来看看嘛! ! ~! n5 g. b0 V+ Z-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