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series18i-tb,9056 SPN1 :INNER COOLING FAN STOP 报警是什么?

楼主(2011-10-27):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9056 SPN1 :INNER COOLING FAN STOP 报警是什么?

楼主:
FANUC SERIES18I-TB

  十万火急,刚查到是风扇有问题,但不知道是哪里的风扇,谢谢了。
  上面的主题是系统,机床是FANUC SB-16 型的。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此问题已经解决。。。。。。。。。。。

怎么解决的?学习学习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路过借鉴一下.是不是主轴的冷却系统的问题?

网友B:
主轴的内置风扇停转?更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的内置风扇停转?更换过了?

恩,是主轴控制器的风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学习学习下,谢谢楼主了

主轴控制器的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