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在零件表面刻字用什么命令?

楼主(2011-10-27):
solidworks2010在零件表面刻字用什么命令?请教高手。

网友:
solidworks2010在零件表面刻字也是用的包覆命令吧

网友:
点草图----文字就可以了...字母A

网友:
草图中字母A那个图标。

网友:
应该用包覆命令!不过平时不怎么用

网友A:
怎麼讀沒有詳細說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麼讀沒有詳細說明,。。。。。。。。

不知是指哪一点需要详细说明。是指为什么有说用包覆的,有说直接用草图A绘制的吗?我理解前者可以在曲面上形成文字,后者只能选定平面吧。

网友:
较支持包覆,可以试试或看看学习视频

网友:
是刻字,不是写字,用包覆

网友:
没用到过,学习下,有空去试一下再。

网友:
用包覆命令

网友:
學海無涯啊,慢慢去解讀,就是有時候來的心煩

网友:
包覆命令呀!!!看下教程都有的

网友(2013-02-04):
包覆命令是哪个?俺的是英文版。。。

网友(2013-04-29):
用草图中的A怎么刻出来多会多个小点呀

网友:
学习了,这两天也正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包覆命令

网友:
用包覆命令试试吧

网友:
现在草图中使用文字绘制字体命令然后使用包覆命令

网友:
21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