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会断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楼主(2011-10-27):
请问师傅们,同步带传动,两个带轮模数齿数设计的都没有问题,可是同步带会断是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网友A:
我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做一个放电打孔机的工作台的数控改造,做了一个两轴的同步带机构,由于刚做设计,经验不足,出现过同步带的断裂现象,后来分析得出结论:同步带的载荷能力和电机输出转矩不匹配,电机转矩过大,同步带选择的是轻载的,同步带张紧不合理,涨得过紧。不知道和你的有没有相似之处。

网友:
知道原因当然就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带断裂的原因可能性有很多,过载,带轮直径过小,冲击载荷过大,带扭折,预紧力过大,从动轮惯性太大等 ...

谢谢你给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开始做设计的时候,做一个放电打孔机的工作台的数控改造,做了一个两轴的同步带机构,由于刚做设计,经 ...

电机转矩过大,同步带选择的是轻载的。。。。。。。。。。。。跟你的一样谢谢

网友(2012-12-21):
改大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