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刃铣刀,在加工的过程中木屑全部粘在一起排不出来

楼主(2011-10-27):
小弟第一次做单刃铣刀    ,根据要求螺旋角12度  前角18度  OD1:9度  ,  加工木头(材料有点湿度) ,  在加工的过程中木屑全部粘在一起排不出来  。

   求大虾帮小虾解决  谢谢

网友A:
不断屑啊   不过木工铣刀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断屑啊   不过木工铣刀没接触过

加工下来都是木屑粉末     应该不存在断屑问题吧

网友A:
螺旋槽试试精抛一刀,抛成镜面的那种,加工木头的我也不是太懂。
最好机床有内冷或者主轴出气的,把铣刀做成带内冷的,这个问题肯定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旋槽试试精抛一刀,抛成镜面的那种,加工木头的我也不是太懂。
最好机床有内冷或者主轴出气的,把铣刀做 ...

谢谢你的建议   但是加工木头的刀不要那么高的要求   一般手工的就可以   我也是第一次做木工铣刀   也补是很懂

网友A:
手工搞还不简单  看到木屑堵住么就退下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搞还不简单  看到木屑堵住么就退下就行了啊。。。。。。。

手工铣刀   不是手工加工木头

网友B:
增大螺旋升角对粘刀应该会有所改善。

网友C:
卷屑槽R弧大点浅点光洁度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大螺旋升角对粘刀应该会有所改善。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屑槽R弧大点浅点光洁度高点

谢谢 你的建议

网友(2012-01-06):
多大规格?什么设备?加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