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恒压?在做一个恒压装置

楼主(2011-10-27):
本人现在在做一个恒压装置,最终要求是喷头以一定的水压喷出,初步设想是如图示:用DC水泵提供水压,经气囊式保压装置(不知道市面有没现成的,如果有叫什么名字?)后从喷头喷出,用液压传感器检测控制水泵流量。水压要求最大30KPa,不知哪位大侠做过类似结构,请帮忙参考,谢谢。

网友A:
在水泵后加装管道恒压泵 市面上有 然后再加个压力传感器 这样可以起到反馈控制目的 总的说来 达到你所说的要求很简单 我现在的疑问在于你的喷头和水池的水平面高度差有没 杨程有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泵后加装管道恒压泵 市面上有 然后再加个压力传感器 这样可以起到反馈控制目的 总的说来 达到你所说的要 ...

就在同一水平,扬程是2.5m(压力大概25kp),我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波动大不大0.1Kpa能做到吗,就用普通的DC水泵?谢谢

网友:
气囊式保压装置可以选择稳压罐

网友:
这个说不好,具体的精度要看实验结果。

网友:
液压上可以选用恒压变量泵,利用蓄能器保压稳压

网友(2011-11-29):
你怎么不买个洗车用的高压水枪啊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接触,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