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按步骤操做老是报错,请教simulation高手

楼主(2011-10-27):
上下圆环相同,外径440mm,内径340mm,厚5mm。四根圆柱直径12mm。所有材料为普通碳钢,焊接完成。问圆环上的重物为200公斤时此焊件的四根圆柱钢会不会变形。这个计算过程是怎样的,为什么我按步骤操作老是报错。请教simulation的高手给指导一下怎样计算的。

网友:
四根柱子受力均匀,可以独立出来计算。压的话,还要算一下失稳。
你这个是装配体,还是焊接体?

网友:
直接做有限元分析,就可以测试出,可不可行。

网友:
感觉上这个东西一定会变形的,因为不可能200KG均匀地压上来,当然是失稳引起。不过做分析的话结果不好说哦!

网友(2021-05-26):
柱子高度?

网友:
会变形,除非很矮很矮

网友(2021-11-05):
是不是因为划分完网格后,柱子变成非均匀体,施加力后自然会失稳,产生大位移,因此报错呢?

网友:
高度600,柱子打坡口焊的好200公斤会变形,很少

网友(2022-12-14):
主要还是柱子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