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模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1-10-27):
目标是想让一个圆环体的表面都附上一层厚度均匀的胶。圆环体的内径约为10CM,外径约为12CM,高约10CM,材质为压电陶瓷。现在的工艺是在底面粘3个支脚,等胶水浇入模具内固化后拿出来将支脚挖掉再补胶。可是这个产品有水压密封性要求,一旦压力过大就会导致补胶处漏水,请问各位老师能有什么方法可以一次性浇注就使其完成而不用补脚垫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忘了说了,胶的厚度约在0.3-0.5CM

网友:
拍个照片,画个简图,没能看懂你说的支脚是干嘛的,为啥要有支脚

网友:
胶水固化的时候是否要施压?

网友:
如果你只是要支撑圆环,使用表面涂铁氟龙的缝衣针,越细小越尖锐越好,胶如果有粘性,张力会促使它自己修补该处的小孔

网友:
注塑模里面有很多师傅会搞,这个是简单的,我们以前里面是铁件,外面是塑料,模具做出来就是把铁件放到模具里面卡着,在注塑快满,抽芯把卡子抽开,再注塑加压,就是做一个抽芯

游客

网友(2012-03-30):
感觉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工艺

网友(2011-10-27):
着个!!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做的模具是干什么用的,胶也没有说清楚。

关注,学习!

楼主:
支脚是垫在底面让底面腾空,好让胶水流入将底面也附着上胶,最后等胶干了就把它挖掉再用胶补上。通俗的说就是让这个圆环体被一层厚度均匀的胶包裹住。固化不用施压,等起自然干后还要保证固化层内外壁和圆环体有一定的同轴度,胶聚氨酯上面不加压,等其自然干的

网友:
注塑模里面有很多师傅会搞,这个是简单的,我们以前里面是铁件,外面是塑料,模具做出来就是把铁件放到模具里面卡着,在注塑快满,抽芯把卡子抽开,再注塑加压,就是做一个抽芯

网友(2012-03-27):
最好有个图,还能明白些。

网友:
不太明白,撑住内壁不可以吗。让底面悬起来

网友:
关注一下,进来学习了

网友:
纯粹来学习的,最后怎么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