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atia问题 知道两点半径怎么画相切的圆啊

楼主(2011-10-27):
  知道两点半径怎么画相切的圆啊 新手郁闷中 谢谢拉 两个圆不相切

网友:
应该是约束的问题吧  你先把边上两个圆的圆心固定了  在约束中间圆分别和边上两个圆相切

网友:
添加约束,选中相切的两个圆,约束里面点“相切”

网友:
1.        选取要相切的两圆,点图示“约束”

2.点选“相切”

网友:
利用约束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2015-01-14):
你先画出所需半径的圆,然后利用几何约束中的相切分别约束,最后用快速剪切修改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