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20左右的铜孔加工,光洁度要求0.2,请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27):
我加工直直径20左右的铜孔,材料是铝青铜,光洁度要求0.2,我用镗刀,铰刀试了,效果都不是很好,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用滚压工具再试试,吧!

网友:
不怎么清楚啊,要查查资料啊

网友:
抛光打磨

网友:
放立钻上加把滚压刀,光洁度好,看着也漂亮,或者上吧珩磨刀,光洁度OK,但是看上去不好看。

网友:
只能滚压了呵呵呵123456

网友:
滚压试试吧,塑性比较好容易利用的。冷锻时的孔就是比机加工出来的亮 啊

网友:
小孔铰刀,打孔镗刀,一般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我再试试看吧。

网友A:
留几条余量挤光就OK了,挤光刀用20的合金棒四面对称磨掉留四条圆刃带就可以了

网友(2013-12-21):
滚压,没有问题

网友:
0.2的光洁度,不好达到吧,用研磨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几条余量挤光就OK了,挤光刀用20的合金棒四面对称磨掉留四条圆刃带就可以了

最好带点倒追

网友:
膛过后抛光下

网友:
转速上去,按理镗是可以达到0.2~0.4的。主要是刀片要磨的合适(有平刃以及挤光),标准刀具(刀片)很难达到要求。要不用钻石定制刀具参数也可以

网友:
用滚压刀

网友:
用合金弹珠,冲床冲压就能达到要求。

网友:
滚压刀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金钢石饺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