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03铝板

楼主(2011-10-27):
请问下各位前辈3003铝板的抗剪强度是多少MPa?????在论坛里下了几个金属手册都没查到。。。。。希望知道的朋友说下!谢谢

网友A:
请看看这个是否合适,摘自:国内外金属材料手册(第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看看这个是否合适,摘自:国内外金属材料手册(第二版)。

谢谢   !!   请问下 抗拉强度跟抗剪强度一样吗?

网友:
钢材抗拉强度与抗剪强度有一个换算公式,好像是0.6倍;铝材不知道。

楼主:
怎么在别的网站看到有人说是24.5mpa????对吗???

网友(点评):
在没有查到权威的资料之前,其他的只能参考!

网友(2012-03-04):
剪切强度,可以看看,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