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钉孔加工位置度偏,求助

楼主(2011-10-27):
组合专机加工直径15的通孔,深120,目前我们的工艺是先用直径14抛物线钻头一次钻通(中间退刀排屑2次),后另一台专机用15的扩孔钻从另一面扩通(中间退刀排屑1次)。故障现象是15孔出口位置无规律的偏。

各位大哥有什么好招,请帮帮忙!!

楼主:
各位大哥、大姐,请帮帮忙,给点意见吧,自己沙发了!

网友:
歪了多少?打的什么料?多硬?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说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问题好像出在你钻Φ14的孔上。期待

网友:
可能二次装夹定位不一致,或者第一次钻孔,钻的时候钻头定心不好,也可能出口处孔口不平,在第二次扩孔时,由于初期单边切屑 造成的。

楼主:
偏40-50丝,我们加工的是柴油机气缸盖,铸铁的

网友:
先看你设备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再看你装夹过程方法,你只是偏移,而不是孔径扩大,那就是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