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的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11-10-27):
麻烦各位大大给我解惑:
                                      我想知道双节距链轮的齿顶圆直径的计算方法和单节距齿顶圆的方法是不是共用的?
如果不是共用的,那么双节距的齿顶圆有没有别的计算公式!

楼主:
都是来看公式的么?            damax=d+1.25p-d1       damin=d+(1-1.6/z)p-d1          齿顶圆的计算公式
                                       d=分度圆直径     p=节距        d1=滚子外径(小滚子)     z=设计的齿数
   我想知道d1能不能取大滚子的外径代入计算,因为手册里的大滚子外径标的是d2
   求解....急用

楼主:
最后的da取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         它们是与分度圆弦高相对应的  最大对应最大    最小对应最小

网友:
有标准,有现成公式,从公式来看短节距和双节距的链轮的齿顶高公式是不一样的,看《GB/T 5269-2008 传动与输送用双节距精密滚子链、附件和链轮》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但是你说的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齿顶圆公式里的小滚子直径能不能代入大滚子直径计算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  但是你说的我知道我想知道的是齿顶圆公式里的小滚子直径能不能代入大滚子直径计算会不会有 ...

好像你并没搞清,不然2楼中的公式怎么是短节距滚子链的呢?

首先,双节距的齿顶圆公式跟短节距的公式完全不一样

其次,双节距滚子链的标准中说了,采用大滚子的时候,链轮计算公式中把所有的小滚子直径d1改为大滚子直径d7,齿顶圆计算公式除外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计算齿顶圆的时候用d1的尺寸其余的都是按照d7来计算是么

楼主:
你说的双节距链轮的计算公式我找不到能不能麻烦你说下
           谢谢了!

网友(2012-11-09):
链轮公式里有很多英文母及根号,平方,除号等,在这里不太好写,建议你去新华书店查机械另件设计手册,或买一本一.滚子链轮输送机主要尺寸及基本参数
 名称 符号 计算公式
基本参数 链轮齿数 Z
常用P=12.7  15.875  19.05  25.4
da=7.92  10.16   11.91  15.88

网友(2013-09-28):
仍需详细点,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