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噪音

楼主(2011-10-27):
大伙讨论一下降低液压系统噪音都有什么招?

网友:
那得看噪音是怎么来的了,
我知道泵吸空了就有噪音
出现冲击也有噪音吧

网友:
还有压力阀故障会啸叫,系统共振噪音等。找到故障点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哪位高手来总结一下啊

网友:
有电机与泵不同心,泵站引起震动,有单向阀响,有管夹螺栓松动,有活塞油封损坏,导致软管发胀,压力阀、流量阀阀芯失效或者弹簧断开、变形等多了去。

网友:
产生气浊,也会产生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