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气缸缓慢动作,请教

楼主(2011-10-27):
在气缸下端有负载的情况下使气缸开始快速下降,到末端10mm处缓慢下降到底,停留5秒后快速上升。请问用什么控制,气缸有什么要求,磁性开关,电磁阀,时间继电器等等啊。求电路图,气路图及控制原器件。

网友:
看你那个好像一个个检测设备吧,我认为可以在机械上加以改动,气缸下两板间用4/6弹簧联接,如果10MM有要求算一下弹簧压缩行程。

网友:
用弹簧 or 油压缓冲器,减慢速度
用磁性开关 or 行程开关 or 接近开关,检测降到底
用时间继电器 or PLC or 单片机  来控制5秒停留
时间到,给电磁阀信号,气缸快速回复

经济简单的,还是用个时间继电器

网友:
这个看你对成本的控制了!简单的用弹簧缓冲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宝贵意见。这个气缸动作我是在建兴看到的。它的外面没有上面说的弹簧 or 油压缓冲器,完全是纯气路控制。

网友:
比较好的用单片机来控制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搜的气路控制图。现在我希望也是用电磁阀加流量阀加磁性开关加时间继电器加中间继电器等等,控制上面双作用气缸快进一慢进缓冲一停止快退。所以弹簧或油压缓冲器就不用了。

网友:
气缸的可控性太差了。。。。。。

网友:
电磁阀需要很灵敏的,气缸也有选用尽可能大的
否则很难控制
如果不要求太精准,可以考虑弹簧减速;否则,必须使用单片机控制了

网友:
是否可以在电磁阀的出气孔加节流阀 这样应该可以控制速度

网友:
刚开始小气压快速下冲,到10mm时碰到某弹性单向阻碍停止运动(气缸回程不受阻碍),这时电磁阀转到高气压(通过节流阀控制速度)缓慢下冲,到底并保持5s后电磁阀复位,气缸在小气压作用下快速回程。过程中需要2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磁阀:一个控制延迟t1时间后(气缸快速到达弹性阻碍处所需时间)电磁阀通电,一个控制电磁阀通电持续时间t2(气缸缓慢下冲并保持5s)后断电(即气缸快速回程)
如果气压控制的好,是否就不需要弹性阻碍了?用时间继电器和稳定的气压控制大概位置?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多多指教

网友(2015-04-11):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搜的气路控制图。现在我希望也是用电磁阀加流量阀加磁性开关加时间继电器加中间继电器等等,控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速度不精确控制,用节流调速就行,在需要调速位置加接近开关配合电磁阀;精确速度,建议用液压

网友:
利用电磁阀调整进出气的气压大小实现

网友:
气动好像时间精度不好控制吧

网友:
用弹簧吧

网友:
底部加个可调油压缓冲

网友(2015-05-11):
另加一个带节流阀回路控制一下就行了

网友:
很多气缸行程末端是自带缓冲的,只要调节气缸上的内六角旋钮就可以调节速度。当然这样要求算好行程。因为这种缓冲只在行程末端有作用。

网友:
用别的方法也行啊。

网友:
有种叫阻尼器的东东,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用气液增压缸

网友:
我不会画液压图,我只说明下我的思路,液压采用两路并联(两个开关A/B同时开启),到达减速位置是关闭一个开关A,另一个开关B串一个节流阀,以调节缓慢落下的速度。返回速度要快可以同时开启A/B,或者直接使用单向阀,可否? 还有上面有个朋好说用阻尼器也挺好的,可以用可调节的那种,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能量。

网友:
用减速阀或者节流阀配合限位开关即可

网友(2016-09-09):
这个气路控制图按理很难

网友:
汽缸自带的气缓冲,也是通过调节限制汽缸最后行程的排气量来的缓冲,例如:SMC CJ2L10-15A  就是气缓冲。

网友:
这个应该是压合治具之类的吧 我也经常看到 只靠气缸和电磁阀控制 行程 压合时间 停顿时间都可以控制 不过具体原理不太懂 一并请教

网友(2019-04-11):
这种设计要求的精准,我们之前做过伺服压合的,这种方式可以推荐下(预算充足的情况)

网友:
11年的帖子,哈哈,19年跟一下,现在这种治具原理上已经接近标准化,在放置产品端底面加弹簧及导柱,可实现压棒压在产品上后最后一段行程变慢

网友(2019-10-16):
学习了,涨分了,谢谢!

网友(2021-04-16):
气缸驱动凸轮机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