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内圆磨床上面的磨内孔的磨头经常取不出来?

楼主(2011-10-27):
万能内圆磨床上面的磨内孔的磨头,经常取不出来,卡死在里面,里面带锥度,带螺纹,每次上好就取不出来,请问有什么办法??

网友:
我只见过车间敲的,先敲侧面,再敲屁股,就出来了

网友:
慢慢悄悄试试啊,不要太用力啊

网友:
慢慢敲啊,不要太用力

网友(2012-05-06):
里面应该有一往外顶的螺母

网友(2012-10-08):
涂点油,防卡济

网友(2012-11-20):
是上砂轮的磨杆吧!擦干净,涂点油,别拧太紧!

网友:
靠感觉,慢慢取出来

网友(2015-05-30):
上的时候上太紧了,磨头有点热的时候去上轴最容易抱死,实在下不下来只有硬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