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的变速箱各齿轮轴之间的位置是怎么保证的?

楼主(2011-10-27):
突然想到个问题,汽车的变速箱各齿轮轴之间的位置是怎么保证的,还是后期调试?各轴的位置控制着齿轮的啮合间隙,啮合间隙要求是很高的,那么轴间的高位置度是怎么保证的?求大家解答下。

网友:
起初只能能靠轴与孔德配合

网友A:
轴的中心距后期是不可以变动的吧!设计的时候就要求计算。在箱体制作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的中心距后期是不可以变动的吧!设计的时候就要求计算。在箱体制作的时候就要保证这个尺寸。

加工精度能保证这个尺寸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工精度能保证这个尺寸吗,??

那就要根据设计要求,合理安排加工路线及工艺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要根据设计要求,合理安排加工路线及工艺了呀!

只能这样了,我到东风参观的时候,好像是多轴钻,几个轴的位置事先调整好,然后同时钻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