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红色区域能否点焊到一起呢?

楼主(2011-10-27):
     图片红色区域能否点焊到一起呢?如能点焊到一起需要点焊几点能达到振动等级为3G的要求?盒子板厚为1.5MM,材料为SECC。

补充内容 (2012-3-2 08:45):
这个帖子,社友们不必发表意见了。因为这个东东年前就给否决了。谢谢兄弟们啦!

网友:
用氩弧分段点焊就可以。

网友:
没问题,氩弧焊条件不好的话,可以采用二保焊细丝,0.8mm焊丝就可以,

网友(点评):
焊好后,振动等级能否达到3g呢?我这个玩意被我领导给否决,有点郁闷。

网友(点评):
铆焊乍样???

网友(2012-01-13):
用电阻焊试下  应该可以

网友(2012-02-26):
象这种结构,一般中间支撑板折边再进行焊接。

网友A:
有几个疑问:
1.零件的结果不够清晰,红色区域处零件搭接是什么方式?中间连接板是否有翻边?
2.如果没有翻边可以考虑采用熔化极气体保护焊,如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满焊;
如果有翻边可以采用电阻焊,当然需要异形电极满足焊接要求;
3.最重要的一点:*振动等级为3G*?这个我在晚上搜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关标准,
烦请楼主告知:是个什么样的等级标准?怎样来进行判断?什么样的实验条件?

网友:
加肋板可以加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疑问:
1.零件的结果不够清晰,红色区域处零件搭接是什么方式?中间连接板是否有翻边?
2.如果没有 ...

   谢谢你的提议,我这个东西早就被领导否决了。所以不需要考虑以上图片问题咯。

网友A:
给否了为什么没早点告诉各位社友啊?
就算是否了,你自己不想把它完成吗?
另外,*振动等级为3G*能否给大家分享一下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否了为什么没早点告诉各位社友啊?
就算是否了,你自己不想把它完成吗?
另外,*振动等级 ...

是你自己没看到上面的回复哈。。。。再一个振动等级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曾经也上网上查过差不到什么具体信息。我想跟电机的振动等级有一定的关联吧。

网友:
点焊比较难啊,一般点焊的两板件通常采用搭接接头,而图中红色区域,两板件间距过大,不适合点焊

网友:
我猜楼主说的点焊其实是气保焊,一个点一个点的焊,焊缝长度差不多5mm左右,不是我们楼上说的碰焊。
我赞同楼上的,要折一条边过去,用塞焊。
不清楚楼主说的抗震能力,有哪 位了解的过来给我扫扫盲。

网友(点评):
应该跟电机振动有点关系吧!你或许可以查得到点东西。

网友:
最好是翻边后电焊,这样才能保证强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