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M聚甲醛加工的尼龙齿轮硬度不理想!求教...

楼主(2011-10-27):
   公司去年用的都是德国进口尼龙齿轮,成本太高.今年初公司委托某加工企业定做了一批齿轮.用的是POM尼龙棒加工的齿轮....耐磨性等比以往进口的却差,较易磨损,每月需更换新齿轮.....
   请问哪种尼龙的硬度和耐磨性更优越一些....
  另外有谁知道MC尼龙吗?它的性能是否比POM的更高?

网友:
聚甲醛其实不软,这是你的错觉,只是自润滑性不好,磨损的厉害,而尼龙有自润滑性能,

因为不太了解你对硬度有什么要求,只是对硬度有单方面要求,要用聚苯硫谜,而且这东西稳定,耐磨,但也比较贵,我用过,

假如有批量,你也可以用聚甲醛,表面再贴注尼龙的这种复合工艺,,不过对工艺又有要求,玩的了就可以,

阿拉一直觉得,不能为了省银子,随便乱改,该用什么还是要用,不能牺牲性能,否则以后就没有生意了,损失更大,

网友(点评):
推荐聚苯硫醚

网友(点评):
更好的是碳纤维填充聚苯硫醚

网友(点评):
经常惊奇发现有行家,哈哈,楼下好,阿拉玩这个,但模具寿命非常有限,刀具也如此,但做出的产品耐用,

网友(点评):
晕哦,咱仅仅看的书本上的东东,说错了莫怪。以前见过一个很小的薄筒,用它做的,耐磨、摩擦小,后来查资料,才晓得这种材料是比较牛B的,又用它做了几个小玩艺。

网友A:
没有POM尼龙,要么POM,要么尼龙,这种不伦不类的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MC尼龙的强度比较高,工装夹具常用它,也有做齿轮的

尼龙有很多种,加各种纤维改性的,你得先知道德国的材料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POM尼龙,要么POM,要么尼龙,这种不伦不类的材料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MC尼龙的强度比较高,工装夹具常 ...

那张照片就是以前德国发过来的齿轮工件

网友:
用聚四氟乙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我们公司的mc尼龙是从日本进口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POM,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要求耐磨的时候才用MC尼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mc尼龙是从日本进口的,一般情况下我们都用POM,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要求耐磨的时候才用MC尼龙。 ...

你们公司用的是哪一种的MC尼龙,,白色的还是蓝色的...
我没见过MC尼龙的实物,请问一下,从外表和手感上MC尼龙比POM硬吗?

网友(点评):
POM比尼龙硬的啊

网友:
POM料硬度不如MC尼龙,POM有自润滑性,如果磨损严重的话可以加一点油

网友:
影响耐磨性的因素多,和相啮合的齿轮的材质也有关。有耐磨要求,一般不选择同类材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公司用的是哪一种的MC尼龙,,白色的还是蓝色的...
我没见过MC尼龙的实物,请问一下,从外表和手感上M ...

蓝色,实际硬

网友:
我以前用过PA66+30%玻纤设计齿轮~效果应该高于聚甲醛很多~~

网友:
我们都用尼龙棒加工的,牙齿是滚出来的!

网友:
塑料滚牙容易变形 小齿轮都是直接注塑出来的

另外 pom有赛钢的称号 玻纤一样往里加 吸水性比尼龙低
不过很明显的 用国产料 虽然都是pom  但就是不行 性能差很多
我现在用的是dupont的 525gr(500系 加上了25%的玻纤)做注塑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