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链板输送机的运行方向朝哪边?

楼主(2011-10-27):
我觉得链板输送机的运行方向应该是侧边护板大端在前,小端在后,这样输送时粉屑或其它异物不会进入侧边护板。见附图1。

但是最近看到一个资料,见附图2,方向刚好相反,这下有点迷茫了,前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运行方向通常是用紧边来输送,下面的松边用来张紧,其它的没有定论,你所说的这个,两种方向都有的

网友B:
原图示方向正确 运动向动力源方向 这样链板是绷紧的

网友:
苏联T-34坦克的履带就是这样的,根据坦克履带的方向,我觉得楼主判断是正确的

网友:
原图示方向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行方向通常是用紧边来输送,下面的松边用来张紧,其它的没有定论,你所说的这个,两种方向都有的

“两种方向都有的”-------我不认为是这样的,肯定是有一个方向比另一个方向会更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图示方向正确 运动向动力源方向 这样链板是绷紧的

不知道你说的“原图”是附图1还是附图2?
运动肯定都是向动力源方向,我问的是链板的方向(其侧边护板是一片一片搭接的,也就是说是有认方向的。)

网友(2013-08-14):
我觉得有两面性吧,如果按LZ所示的方向为最优方向,在物料下落的时候,链板方向发生变化会向外伸出一个缝,水平方向的分速度降低,物料看成一个钢体的话水平速度基本不变,会有个相对速度差,物料会相对前移,同时向下坠,杂料会往里塞。哪个方向都并不是最完美的。

网友:
实践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  楼主可以装完后 让电机倒转一下看看 结果     期待中......

网友(2018-05-06):
一般是向动力源侧运动,主要是不管你怎么连接都有一处是会变松的,变松的这侧放在从动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