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24丝攻断刀原因

楼主(2011-10-27):
我们用的是M70三零系统的加工中心机攻10-24牙老是断牙刀别的攻牙不会断比如<M5*0.8>  <M4*0.7>请知道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
应该和系统没什么关系 。   我也用m70的系统 没发现什么问题 。

网友:
你的主轴编码器装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应该跟你的系统 没什么关系的 看看是不是丝锥问题啊  再或者看看的转速  还有就是你底孔直径的大小 可是适当的底孔打大一点

网友:
底孔打大这种鸟事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嘛,呆会各位大侠就出来说你啦

楼主:
10-24牙孔是3.9的,我都搞到4.0了还不大吗?

网友:
一般是转速 和垂直度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