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45淬火钢

楼主(2011-10-27):
车HRC45-50,用什么刀片好?

网友:
金刚石的
或者立方氮化硼的

网友(点评):
金刚石行吗?楼主试过没有?

网友:
刀具帖子里有----淬火钢的切削刀具材料(资料来源www.hlcbn.com)  根据工件硬度和加工参数常选用涂层硬质合金,陶瓷刀片,立方氮化硼刀片。涂层硬质合金:适合HRC45以下硬度工件,相对来讲需低速切削。陶瓷刀具:适合硬度在HRC40--55度的工件,但尽量避免断续切削。立方氮化硼刀片:HRC55度以上最为适合,立方氮化硼刀片分两种,焊接复合式立方氮化硼刀片一般吃刀深度在0.3mm以下为佳。 吃刀深度在0.3mm以上,或者有断续加工的淬硬钢可考虑用整体式立方氮化硼刀片。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瓦尔特的刀片.

楼主:
就是效率低了点,磨损也快!

网友:
我们用京瓷的 KBN525,就是成本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