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的空格键怎么变成重复指令而不是快捷菜单呢

楼主(2011-10-27):
我画一个任意三角形,然后向画它的内切圆,按理说我按空格键就出现快捷菜单啊,不过我现在的按空格键怎么变成重复指令了啊

楼主:
哪位大虾教教小弟啊...

网友:
你应该百度下,或者是你的画图软件设置有问题

网友:
本来就是啊  我 昨天使用的2007也是这个命令

网友(2011-12-09):
2007是这个样子    2011要用右键才会出现快捷菜单   刚从2007转到2011  要碰到这样的问题  好像选项里可以设置

网友:
按一下f9,两个界面下好像刚好分别是是俩种不同的操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