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造瑕疵及其防止

楼主(2011-10-27):
精铸件表面麻点产生的原因与防止措施

(长期以来,麻点是精铸件表面质量的一大问题。在铸件抛丸、喷砂后,铸件表面会有灰黑色的斑点、麻点,造成铸件废品。)通过大量资料表明:麻点是钢液中金属氧化夹杂物在铸件表面的聚集物。
1.形成原因
(1)钢液脱氧不好而带入的金属氧化夹杂物;
(2)完全脱氧的条件是:选用干燥、洁净的炉料,熔清后先加锰铁后加硅铁脱氧,再加硅钙脱氧,然后停电静置2min,再加铝终脱氧后保温浇注。浇注后立即加木屑或废蜡再盖箱密封冷却。
a. 在不完全脱氧时,如果盖箱密封冷却,因冷却时间较长,存在于钢液中大量的氧有充分的反应时间,大量麻点的形成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完全脱氧时,盖箱冷却则保证了没有外来的氧被吸附进钢液,避免了钢液的二次氧化,防止了麻点的生成。
①.   型壳焙烧不透时,型壳在浇注时的高温下会有少量 气体产生,这将促进界面反应的发生而形成麻点。
②.   耐火材料中杂质的增加,特别是Fe2O3含量过高,将直接导致其参与型壳和钢液的界面反应,使氧进入钢液造成二次氧化,从而增加了麻点形成的趋势。
2.防止措施
⑴.影响麻点产生的最主要的因素,是钢液的质量;(即脱氧和浮渣是否完全)
①.应严格按照熔炼工艺进行操作。即按垫底渣→熔化中覆盖→熔清后预脱氧→停电静置除渣→浇注前终脱氧。这一过程来执行。
②.脱氧剂的选择要达到既能使钢液充分脱氧,又能使脱氧后形成的氧化物熔点低,易于聚集和上浮的目的。终脱氧剂铝的加入量一定要严格控制,过多的铝将促使麻点的形成。
③.钢料应十分洁净,而且不宜使用过多的回炉料而使钢料的原生夹杂物增多,熔化过程应尽量防止钢液表面裸露的时间,防止Cr、Fe、Si元素的氧化。
⑵.由于浇注时型壳的温度约在800℃以上,浇注钢水的温度约为1600℃以上,此时接触铸件表面的温度极高,瞬间金属不会凝固,特别是厚壁件,此时大气中的氧易通过型壳与金属表面反应,形成氧化物,并与钢液中的夹杂物聚集而形成麻点,因此,大件在浇注时,向保温内加入木屑(或木炭),模组在浇完后,立即加入废蜡块盖箱保温,这是防止麻点产生的重要措施。
⑶.型壳的焙烧温度不低于1150℃,保温时间不少于35min。未完全烧透的型壳,在浇注时会有少量发气的情况,且会参与钢液和型壳的界面反应,把氧带入钢液,造成二次氧化。碳钢则因C的含量高,且不含Cr,故在空气中冷却时,界面反应只能形成脱碳层而不致产生麻点;如果有麻点,则型壳未烧好。
⑷.耐火材料,特别是面层耐火材料,除了主成分应达到要求外,以Fe2O3为主的杂质含量一定要低。过高的Fe2O3含量将加剧界面反应的氧化气氛从而导致麻点的产生。
3.小结
⑴.麻点是钢液中铁、铬、硅、铝的复杂氧化夹杂物在铸件表面的聚集物。
⑵.防止麻点产生的主要措施是熔炼中要充分完全地脱氧,并使脱氧产物易于上浮;在铸型冷却过程中要防止铸件表面的二次氧化。
⑶.严格执行型壳的焙烧工艺

楼主:
熔模铸钢件气孔的产生与防止

熔模铸钢件的气孔分为:析出性、侵入性、卷入性、等三种类型。

气孔是熔模铸造常见的缺陷之一。气孔是气泡在液体金属凝固结壳前来不及浮出而留在铸件内部形成的一种孔洞缺陷。

1、析出性气孔
此种气孔是指由液体金属中析出的气体而形成的气孔。此种气孔的形状可以是球形、不规则形、针孔。(在凝固前期析出形成的气孔可能呈球形,但在凝固后期气孔的形状受凝固界面的影响较大,而呈不规则形状。)
析出性气孔又分为:过溶析出性气孔和反应析出性气孔。
(1)过溶析出性气孔
此类气孔是由于溶入液体金属中的气体呈过饱和析出而形成的。
此类影响的气体主要是氢和氮。(氢不仅能在钢中产生气孔,而且能引起裂纹。)
钢中氢的来源主要来自水分和铁锈。(当炉料、工具、炉体等受潮时,水分在高温时分解,H2O→2H+0;分解产生的氢原子极易被钢液吸收。因此防止此类缺陷的主要措施是清洁炉料和保待炉体、浇包、炉料、铁合金、造渣剂、工具等干燥。)
一般说氮对钢中气孔的影响很小。
(2)反应析出性气孔
此类气孔是由于液体金属中发生化学反应产生的气体析出而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氧。
此类气孔可能呈现三种形态:
①、当钢液严重氧化时,FeO高;
②、当钢液脱氧不完善时,FeO高;
③、当钢液脱氧后残铝量不够,浇注后产生二次氧化,形成FeO高。
预防措施:
1、清洁炉料,特别是铁锈严重的炉料应经除锈处理。(铁锈不仅带入FeO而且带入了H2O,H2O分解引起钢液吸氢。)
②、快速熔炼。(缩短高温冶炼时间。)
③、充分脱氧。(用AL量一般为0.04%-0.06%,不超过0.15%)

2、侵入性气孔
气体将侵入液体金属而形成气孔。
一般指水玻璃制壳,气体来源主要是NaCl。
避免措施:
①、受潮型壳不得浇注,应力求热壳浇注;
②、制壳时避免涂料堆积,硬化不充分;
③、焙烧应充分。

3、卷入性气孔
卷入性气孔的气体来自型腔,其中主要是大气。(与型壳透气性有关。)
防止措施:
①、铸造方案设计时应方便排气,尽量使液体金属能平稳的有序的充型。
②、薄壁铸件充型末端建议设置集气包、溢气槽、排气边、出气口。

网友:
{:soso__2931181506828434639_2:}顶一个。。。。。。。。。。。。。。。。。

网友:
参观学习一下,不是很懂。

网友:
多看、多用、多积累。

网友:
好文,受教了,而且不用下载,灰常感谢楼主~

网友:
不错,好资料就是不够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級精彩,我非常喜歡

网友:
谢谢!很有实用的文章.

网友(点评):
只要大家觉得有用,等我再有了类似文章,再贴出来

网友(2021-07-28):
主要就是脱氧和脱渣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