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45号钢老是崩刀呀

楼主(2011-10-27):
什么车45号钢老是崩刀呀、φ230*480的工件,245MM的毛坯还不规整,而且车‘肉’里的时候还有蛮多的沙眼,一刀还没车到头呢、刀又挂了,我用的刀是YT5的合金焊刀。真的无语完了、刚焊得以把刀车几刀。就差点被我磨完了。真的鄙视那些沙孔、还来给我扎刀呢、工件都‘单飞’了,还有7、8件呢?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呀。

各位大侠们来给我这新手出出主意啊,快要崩溃了。

网友A:
为什么要用YT15
试试W2,把副刃磨的宽点

网友:
还可以试一试氮化硼刀具
不过价格有点高哦

网友B:
有沙眼?确定是45#钢吗?好像只有铸件才有沙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沙眼?确定是45#钢吗?好像只有铸件才有沙眼的。

嗯、的确是铸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用YT15
试试W2,把副刃磨的宽点

不是YT15啊、是YT5、、

网友B:
是铸铁吗?如果是铸铁就用YG8的刀片,不要用YT系列的,YG8比较耐磨和抗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铸铁吗?如果是铸铁就用YG8的刀片,不要用YT系列的,YG8比较耐磨和抗冲击。

不是铸铁,你看那图呀,汗嗒嗒~~~~~是钢件,其实刚件是没什么的,就是那铸钢上有太多洞了、毛坯也不是很园、毕竟是铸件嘛。会打刀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铸件,参考以往帖子:黑色金属铸件难加工分析及刀具选择
(来源华菱超硬解决方案www.hlcbn.com)
铸件难加工情况分析:
1,某些工件单件加工时间长,刀具走不到头就已经磨损导致工件返工,影响加工效率。
2,铸件夹砂,气孔,白口等原因造成刀具经常崩刃,甚至出现“扎刀!工件表面形成严重接刀痕甚至造成报废。
4,补焊过的毛坯件如铸铁、铸钢之类,焊缝部位硬度高,刀具经过焊接点时损害严重。
5,本身材质硬度高,如高猛钢、高铬铸铁等工件。
目前以上行业普遍采用刀具大致分为两类:
1,大部分中小企业仍然在用焊接合金刀头如YG6,YG6X等牌号,。此类刀具本身抗冲击性优越,但由于其红硬性低,刀刃磨损后见到夹砂,造成崩刃。所以很多工厂误以为焊接刀头不抗冲击,其实归根还是不耐磨的原因!
2,大批量生产单一产品的企业大部分用的是涂层硬质合金刀具和陶瓷刀具。此类刀具相对焊接合金刀头比较,耐磨性能明显提高,加工效率也得以提升。但是此种刀具在加工铸铁件也不能完全生胜任。首先陶瓷刀具抗冲击性差,基本上用于精车或光刀使用。涂层硬质合金本身基体抗冲击性并没有该变,且涂层厚度一般不超过过30微米,一般的物理镀层只有8微米左右,涂层在遇到夹砂、气孔、白口等崩掉之后,基本上和焊接合金刀头无异,所以在生产实践中涂层合金刀具被大量不正常的消耗,造成加工成本企高不下。
华菱超硬公司针对以上加工难题,经过反复实验研究,研发博士、教授亲自去加工现场蹲点、交流,终于针对性的对以上行业研发出性能优异的整体式CBN刀具,并获得实用性国家专利,HLCBN刀具本身红硬性比以上刀具都高,而且比陶瓷刀具抗冲击。大量实验和案例证明其寿命是涂层合金刀具的几倍到几十倍。已经是现在灰铸铁,耐磨铸铁,铸钢等粗加工的首选刀具。
综上,在上述领域,包括断续,白口,夹砂,气孔等铸件中,HLCBN刀具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工具革命,引领着切削技术的进步,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知。

网友:
YG类  切屑 铸铁 和有色金属
YT 类   钢
YW类   不锈钢 耐热钢 高锰钢,希望有用

网友C:
LZ没搞清材料问题,那明显是铸铁。粗车用负前角刀,精车用正前角刀。你试试。

网友:
铸钢材料,用YT5比较合算,速度慢点。主要是刀磨好!

网友D:
是铸钢的吧,这东西实在干得太多了,用YG6车吧,YT5车铸钢不行的。

网友E:
不要开槽,然后把刀磨得规整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没搞清材料问题,那明显是铸铁。粗车用负前角刀,精车用正前角刀。你试试。

铸铁车过啊,什么没搞清楚了,我还是分得出的,呵呵。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开槽,然后把刀磨得规整些

车钢件不开槽哪能车的动,哪切削力会增大多少倍呀!呵呵。我这工件是一夹一顶的,没有其他辅件刚性不行。

网友(点评):
铸钢是短屑材料,一般不用YT类合金刀头,如果量大,可以考虑用CBN刀片,单件成本比合金刀头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铸钢的吧,这东西实在干得太多了,用YG6车吧,YT5车铸钢不行的。

yg6呀,不是车铸铁的吗,不知道能车不能车。

网友(点评):
你试下就知道了,槽开宽点浅点,反正我是这么玩

网友:
建议YW2的刀片,焊接的时候保温时间长点,粗加工副倒棱宽点,负前角。

网友:
你们一会铸件 一会钢件的   确实是铸件啊  铸钢     难道铸件就一定就是球墨或者灰铸铁吗?铸钢也是铸件
沙眼要是多的话就是铸造的事  主要就是第一刀尽量多车 把外面一层包皮全部车掉  外面的氧化皮和沙子石子等等很伤刀
到里面精车的时候把刀子磨磨好 精车余量控制在0.3MM以内比较好  刀口磨的不要太嫩

网友:
这是典型的精密浇铸件,里面有砂孔很正常。看图上是一台6163【630】之类的车床,刚性不错,可以尝试下:刀片yt5,一夹一顶,切削速度30-50m/min,走刀f0.3-0.6mm/r,冲皂化水,留精车余量一刀切去。刀片开直线型槽,15度左右,槽宽6mm左右,负刃倾角-5度左右;刀口负倒棱10度左右,宽度1.5倍f.

网友:
引用 楼主:
yg6呀,不是车铸铁的吗,不知道能车不能车。

粗车不要把yg和yt分太清,另外床子刚性很重要在20与30上有完全不同的校果

网友:
YG类  切屑 铸铁 和有色金属
YT 类   钢
YW类   不锈钢 耐热钢 高锰钢

网友:
从照片上看好像是铸钢件,用YT5吧,主切削刃磨出负倒棱,过渡刃大些可以的话也要磨出负倒棱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铸钢呀,我好像听过,不知道真的假的

网友:
退火处理后再车削,应该不会崩刀

网友:
弃之不车,那么费刀,要车就买好的刀片

网友:
氮化硼刀具加工你那个材料刚刚的,没问题的了

网友:
楼主你试下把转速和进给都低点吃刀狠点跟上冷却液试试!!

网友:
这么长怎么不用中心架,开慢点,180转够了

网友:
是不是浇钢件,未退火吧

网友:
学了刀具的一些知识哦,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