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错误求解

楼主(2011-10-27):
我的齿轮要求是五模,32齿轮的,那么齿顶圆直径就是170,分度圆直径就是160,齿顶高5才对,可是我画图的时候,错把齿顶圆弄成166.,现在那个厂家就直接把齿顶高弄成3了,其他的都没变,跟这个齿轮配合的那几个齿轮也是这个情况。请问还能用嘛,能传动起来吗

网友A:
虾米了,直接报废,悄悄扔掉,别被老板知道就是了,

网友(点评):
你狠,大侠,小心自己的手下用你的手法蒙你。开个玩笑。卖废铁换酒喝和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虾米了,直接报废,悄悄扔掉,别被老板知道就是了,

不就是咬合范围变少吗,怎么不行

网友(点评):
模数这么小,两边都是短齿,你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想悄悄地问一下,这符合小作坊的标准吗?正规场合是不能用的。

网友:
够连续传动吧?如果够,在寿命上是个问题

网友:
即使能传动,重合度也减小了。强度和平稳性都受影响。有可能传动一卡一卡的。

网友:
小心存在崩齿啊,安全系数降低苦辣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虾米了,直接报废,悄悄扔掉,别被老板知道就是了,

网友:
安全第一 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
估计是报废了,想用只能冒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