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的精度等级和机械加工的精度等级一样吗?

楼主(2011-10-27):
模具的精度等级和机械加工的精度等级一样吗?小弟没接触过模具,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我也不会呀,一起等高手解答。

网友:
模具的精度等级 只会比 机械加工的精度等级

网友A:
你提出的问题应该是:模具所生产的产品的精度。一般来说,一套模具生产的产品精度应该比生产它的模具要低。不过,讨论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网友B:
若你问模具的加工,能它统属于机械加工范畴。另外,模具有多种,不同的加工性质精度要求相差甚远。比如高速精冲模,普通的机械加工已不能满足;又如一般的橡胶模就很粗糙,谈不到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提出的问题应该是:模具所生产的产品的精度。一般来说,一套模具生产的产品精度应该比生产它的模具要低。 ...

我想问的是:模具在制造时,它的精度等级与机械加工的精度等级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你问模具的加工,能它统属于机械加工范畴。另外,模具有多种,不同的加工性质精度要求相差甚远。比如高速 ...

比如高速精冲模,普通的机械加工已不能满足。都用什么方法制造啊?介绍下,小弟开开眼。

网友A:
要看你拿什么模具和什么机械来作比较了!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不具备可比性!模具制造时候所采用的加工标准是和加工机械完全一样!包括配合精度,配合性质,公差及形位公差都是一样的标准。具体采用时就看时机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拿什么模具和什么机械来作比较了!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不具备可比性!模具制 ...

小弟听说:在冲压时,才用的另一套公差标准。不知这是真是假?小弟无知,望大侠指点

网友:
我觉得单说加工模具都是机械加工类,在制造时应该有同等的精度等级,但和产品来比应该是高于产品的要求把。随便说的不知道是否正确,忘同僚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听说:在冲压时,才用的另一套公差标准。不知这是真是假?小弟无知,望大侠指点

你问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的确切以上是什么?应该可以明确的是:各类产品或者说各类价格方法以及不同的原材料的标准时不同的。比方,塑料制品的公差标准和机械价格就有很大的差别。冲压件加工也是。但是冲压加工要看加工产品的对象。应该说冲压加工的公差标准和加工对象的产品性质有关。和冲压加工的方法无关。不知道这样回答是否满意!

网友(2012-03-17):
模具/零件的精度等级低于其机械加工设备的精度等级

网友:
不会吧,我认为模具加工要比一般机械加工高一级别。精密加工和模具是同一级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