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刚石刀具问题,请教~

楼主(2011-10-27):
今晚和以前看到很多贴谈及到加工碳素钢及其合金时用金刚石刀具。我记得以前的书上说金刚石刀具是不能加工这类材质的。其原因是因为:两者的碳元素会在加工时产生的高温中不断“亲和”,从而使金刚石刀具丧失硬度,所以金刚石刀具只能用来加工有色金属材料。
现在这么多社友在加工碳素钢时谈及到了使用金刚石刀具加工,我不由有些怀疑书本上的正确性了。由于我从没使用过金刚石刀具,所以在此向各位社友求证以下:是书本错误了还是科技进步了?
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可以车的。而且光洁度很好的,但磨损很快。快到切削距离只有十几米就严重磨损。你不会拿个几百块的刀就干一个两个工件吧……

网友A:
现在这么多社友在加工碳素钢时谈及到了使用金刚石刀具加工?----出处?

金刚石刀具不建议在黑色金属加工中用,以后也不会合适。一般在木材,玻璃和有色金属领域使用。

网友:
金刚石不适合对付铁件,碳、铁在切削产生高温时会互溶形成合金,刀具磨耗大

论坛上说的,只是想当然罢了

不过金刚石对付铝、铜相当给力

网友:
其他材质的刀具含碳量也很高啊。

网友:
希望有更多懂金刚石刀具的来说下,他的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么多社友在加工碳素钢时谈及到了使用金刚石刀具加工?----出处?

金刚石刀具不建议在黑色金属加工中 ...

有的贴有人说过,比如占了沙发的这位社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4787&extra=page%3D1
另外以前在别的贴也看见过,时间太长不记得地址了。

网友(点评):
刀具方面,狙击手大侠最专业

网友(点评):
俺是瞎搞的,别误导群众。

网友B:
在别的地方看到的:
   金刚石作为磨料不适于加工铁金属,是基于如下认识:Fe、Co、Ni等Ⅷ族元素金属在熔融状态下是碳的溶剂,因此,加工过程中切削区的局部高温将使构成金刚石的碳原子溶入金属晶格中,金刚石磨粒将因失去切削刃而无法继续工作。同时,金刚石磨具对工件的加工是以工作面上密布的金刚石粒为微切削刃来切削的,这些切刃数量多、出刃低,在磨削强度高、韧性大、塑性大的金属材料时,很容易因堵塞而无法使用。铸铁虽然也是属于铁金属材料,却具有与普通钢材不同的结构特点。铸铁是含碳量>2.11%的铁碳合金,含碳量是钢的2倍以上。除白口铸铁外,铸铁中的碳主要以游离石墨的形式存在,因此,铸铁组织可以认为是在钢组织的基体上分布着不同形状、大小、数量的石墨。铸铁的这些特性给金刚石工具的应用提供可能。首先,高含碳量的基体组织、游离石墨使铸铁在被切削过程中,在金刚石切刃周围产生高碳原子浓度氛围,这种氛围减缓了铁金属与金刚石刃间的亲合、溶解过程,保护了金刚石切刃不受侵蚀;同时,基体组织中高含量的碳以硬脆的Fe3C形式存在,使基体的韧性和塑性指标降低,更加适合金刚石刃的切削加工。其次,铸铁中游离态石墨的存在使其加工性进一步提高:石墨作为一种软质非金属成分,割裂了其钢基体组织的连续性,缩小了承受载荷的有效截面积,并在石墨与钢组织的连接处微观上导致应力集中,这些都降低了铸铁的强度、塑性指标,使金刚石切刃切削产生的切屑易脆断,并凭借石墨良好的润滑作用迅速脱离切刃表面,减少铁金属与金刚石热接触时间,减小热损伤,同时也避免切屑堵塞切刃间隙。另外,石墨在磨削面的脱落形成微小空隙,通过冷却液的吸附、存储可降低磨削区的温度。
通过上述原理分析可以认为,设计适当的金刚石工具应可以满足铸铁的加工要求,象其他应用领域一样,金刚石工具将改变不如意的现状。
   没什么机会实验验证,有谁动手试过吗?   很久以前就听说过,但百闻不如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别的地方看到的:
   金刚石作为磨料不适于加工铁金属,是基于如下认识:Fe、Co、Ni等Ⅷ族元素金属在熔 ...

受教了,讲的比书上详细多。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吧,对金刚石刀具解释的挺清楚地。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82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