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泳后表面有这种麻点,怎么造成,如何避免?附图

楼主(2011-10-27):
1. 电泳后表面有这种麻点,怎么造成,如何避免?附图
2. 电泳厚度一般25微米吧?

基本介绍:
材质:Q-235A, 机加工(铣平) 后电泳。

网友:
是电泳喷漆吗?...............

网友:
气泡都在上端,对吧?

呵呵,斜着挂下去并保持倾斜试试。

网友:
斜着应该没事

网友:
表面没有处理干净,喷漆不均匀

网友:
电泳的话两个可能,一个是气泡,另一个是表面污点影响电场分布。实际上第一个气泡往往也是由于污点造成的。表面清洗处理干净就没问题了

网友:
6S做的不够好,就会这个样子了

网友:
看着表面清理不彻底吧

网友:
表面处理不洁造成的吧

网友:
从图片上看主要是预处理没有弄好,需要从源头找起。

网友:
1 工件挂法可能有问题
2 工件表面处理不干净,这个非常常见
3 电泳漆成分不正常,可能是ph或者是固体含量有问题

网友(2017-07-31):
表面前处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