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这螺母?

楼主(2011-10-27):
             梯形多头螺杆,大经60,螺距8,    6个头的,

  这种活在车床上咋加工效率高,精度好?

              望各位老师能多多讲讲。谢谢。

网友A:
内孔旋风铣应该是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孔旋风铣应该是首选。

那如果车,效率咋样?难度了?

网友:
配车。应该就是单件生产。有条件有旋风铣,次数控车,如有经验足一点的普通车工师傅也可以用普通车床车。

网友:
中小批量:在主轴法兰和卡盘之间自制一个分六等份的分度盘,用柱销的那一种。大批量的加装旋风切削头,既有精度又有速度

网友:
上量的话要效率高肯定用旋风铣,螺母大经60可能内旋也能做,不敢确定,不能的话就只有数控了,比较慢

网友:
车床车削的话,效率太低了

网友:
人家问在车床上怎么快呢 可能人家没有旋风啊 晕头

网友:
用普车封钢刀一刀一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