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把手是怎么安装进去的啊?

楼主(2011-10-27):
这个把手是怎么安装进去的啊?

楼主:
大家猜猜这个把手是怎么安装好的呢。

网友A:
装上去了再焊接

网友:
套好再焊比较简单...或者?

楼主:
还有喷塑哦。还要考虑到表面处理:喷塑哦。
先装好再喷塑的,还是反之?

网友(点评):
焊缝也喷塑了,就是先焊再喷了

网友B:
也许焊后使把手变形装进去的,看把手轴装的不是很靠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焊后使把手变形装进去的,看把手轴装的不是很靠边。

您观察的非常仔细。 但把手并没有变形。而是直接装进去的。
逆向思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上去了再焊接

如果装上去再焊接,那么应该是喷塑完就出成品了。其实不然,喷塑完再装这个把手的。也没有让这个把手变形,就装上去了。

逆向思维一下。。。

网友:
大胆猜测,不会是靠预留量装进去的吧,不符合原理。看楼主的意思有答案,请明示。

网友:
这个也还神神秘秘的么?

装了再焊,或者将把手弹性撑开,装进去,弹性缩回卡住

网友C:
看两头都是有活动间隙的,是不是先一头装到底,再套上另一头?如果是这样,好像太太可靠。瞎猜,楼主别卖关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两头都是有活动间隙的,是不是先一头装到底,再套上另一头?如果是这样,好像太太可靠。瞎猜,楼主别卖关 ...

是从一头装到底,再套另一头。但是非常牢固。因为又上了螺丝的。不会自己下来。呵呵。

楼主:
公布答案:

1、这个把手是喷塑后才装上去的。
2、把手先从一头装到底,然后再轴套另一头装上内六角达到一半轴套长度。这样把手的活动空间就受到限制了。如果把手坏了或想换把手,只需拆掉内六角,把手自然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