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波浪型折弯如何完成呢?

楼主(2011-10-27):
请教:如下图波浪型折弯如何完成呢?材质:1MM3003铝锰合金
长宽分别为:300×600MM
波峰和波谷间距离为:10MM
孔直径:2.38MM   孔中心距离:6.75MM
数量:第一批次:试用200平米
请考虑加工成本和加工工艺。
感谢。

网友A:
批量大,可以考虑做专用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可以考虑做专用工具

现在的批量是200平方米

如果做专用工具,应该做什么样的专用工具呢?

感谢。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在哪里?其实200平的还是有点量的,要不给我做吧,呵呵,两套模具就搞定了的,成本低,效率高,质量好。哈哈。当然,如果只有这么点量的话。模具就不划算了,这个办法明天告诉你,我先模拟一下。

网友:
用辊子滚出来应该很快,做个小的罗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在哪里?其实200平的还是有点量的,要不给我做吧,呵呵,两套模具就搞定了的,成本低,效率高,质 ...

非常感谢,期待您的模拟效果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期待您的模拟效果图。

冲孔我就不说了哈,你自己看你用什么方便,主要看你的生产环境,我来说说成型我是怎么做的。
我在我们我油压机上,做了一个简单的示范,你也可以跟着做的,做一个仿形的凸模(我没有做你这样的,是拿得现成的,比这个要小),下模用橡胶板(你这个可能要用50mm以上的厚度,就可以直接压成型了。用橡胶板的目的就是好压料,好成型,易修复。这个具体还要看你们怎么做了,如果这个单给我做,我就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孔我就不说了哈,你自己看你用什么方便,主要看你的生产环境,我来说说成型我是怎么做的。
我在我们我 ...

多谢帮助。
顺利解决。感谢。

好运。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帮助。
顺利解决。感谢。

呵呵,解决就好,有空发些照片上来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