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可以用配置可以隐藏不同的零部件吗?

楼主(2011-10-28):
为什么,我在装配体中建立一个配置①,隐藏了其中A,B,C零件,可是切换另一配置②,看到两个配置显示竟然同时变化.有办法使配置①只隐藏ABC零件,配置②只隐藏DE零件吗?

网友A:
装配的时候将相关的一组装配关系生成一个新文件夹,将第一方案的装配关系都移入该文件夹中,完成后压缩该文件夹,那这些装配关系和零件都隐藏了,然后可以引入第二种装配关系,相关的装配零件需要再次导入,与前一次的零件和装配关系都不干涉的。如果要切换几个装配方案,就是压缩与解压。不能同时存在两个解压,会干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的时候将相关的一组装配关系生成一个新文件夹,将第一方案的装配关系都移入该文件夹中,完成后压缩该文 ...

我琢磨了半天,好像发现问题所在了,这是帮助中的一部分:
在使用 SolidWorks 2007 或更早版本创建的装配体中,每个配置都具有唯一的显示状态,尽管这些显示状态的名称可能相同(例如显示状态-1)。当您将装配体转换为 SolidWorks 当前版本格式时,本软件会:
以配置名称_显示状态名称 格式为每个显示状态指定一个唯一的名称。
将显示状态链接到配置。
例如,名为默认的配置中名为显示状态-1 的显示状态将被重新命名为默认显示状态-1,并会默认选定将显示状态链接到配置。
现在用的是2011版本,在2007中只要添加不同的配置,就可以显示不同的状态了,2011又有了新概念:显示状态.
这样的话,一种装配体可以有多种配置,每种配置又可以添加多种显示状态.看来,非一二日可熟悉,solidworks不简单啊.

楼主:
如上所述,需要添加不同的配置(顶级配置为好,派生配置容易跟随父配置变动),然后再添加显示状态,然后再隐藏或显示不同的部分,最后,在工程图中可以显示不同的配置及其对应下的显示状态:

楼主:
重要的是,让配置和显示状态连接,这样才能切换配置即切换显示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要的是,让配置和显示状态连接,这样才能切换配置即切换显示状态:

我用的是2010,转化工程图同样还是用压缩不需要的装配方案,解压需要的装配方案,不过名字需要改。2011的没用过,不清楚了。

网友:
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没有遇到问题 2010

网友:
楼主操作过程中没注意一些细节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