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主轴求教

楼主(2011-10-28):
还有问题   就是  主轴  轴承位的硬度大概要多少度    轴承上的箭头标记  我看了下论坛 有说箭头180度装  但是我记得哈轴的人以前跟我说过是对齐了安装  我想这个轴承厂家不会这样多此一举 标记对齐用户安装多方便啊

网友:
据我所知,加工中心的主轴前端的长度及直径没有标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计就行了。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加工中心用主轴???
轴承位置的硬度也应该不需要。

网友:
1.机床主轴端部形式看你是什么机床,前端装什么夹具或刀柄等,是有标准的;
2.主轴的轴承档位一定有表面硬度要求的,不要在网络上随便听人说多少,要看设计手册.
网站是开阔思路的地方,基础的知识还是要在教科书上学.

网友:
装轴承很多方法?看你怎么装 重点是考虑轴承的串动引起轴承卡死  以及精度。有些是 “背靠背”装,有些是“面对面”装;楼住不要纠结这样的问题。是根据设计着设计的。

网友:
楼主画的主轴有标准 a2-6\8\10\11

网友:
楼主的图是车床主轴,轴头有国家标准,你图上这种是短锥形连接方式A2系列,长度和直径都有标准尺寸。比如A2-4的大端直径是63.513,长度是11mm。主轴与轴承配合的地方叫轴颈,通常表面淬火至HRC48-52。

网友(点评):
专业人士呀,赞一个。

网友:
1、主轴轴承部位硬度看你是什么材料了,我们一般要求是HRC50--55,我的理解是轴承安装部位硬度是为了保证表面在安装和拆卸时表面不被破坏。2、轴承内圈上的点一般是表示内圈跳动最大的部位,与主轴上跳动最大的部位成180度安装主轴的跳动就相互补正,跳动最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请问下 6楼  那个标准那个书上能查的到  机械设计手册?能不能给个链接最好··

网友:
你可以查GB/T5900.1-1997~GB/T5900.3-1997介绍的就是机床主轴端部与花盘互换性尺寸

网友(2011-12-27):
有硬度要求的,其它去查机床设计手册!

网友:
主轴轴承不好装。我在武重看的时候,他们是在恒温车间装的。还要用量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