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roks中齿轮配合是怎么装?

楼主(2011-10-28):
那位知道,soildwroks中齿轮配合是怎么装,那个比率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装出来,转动一个齿轮另一个转一点角度就回反转什么原因?不是正常传动那样转了?小女子先谢过了!

网友:
有时速度过快会产生反转的那种感觉,这很正常。不知道你所说的角度为多大,整体是否朝同一方向运转。

网友:
初学者,也想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没有深入研究过,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分别在两齿轮的齿顶和齿槽引中心线,然后旋转齿轮中心线重合就啮合了,比例是两个齿轮的齿数比。旋转么,在网上找点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