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需要大家伙的帮助!!

楼主(2011-10-28):
我们家的那个输送线啊!!它老实跑偏!!!怎么都不好调式大家伙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啊!!希望得到帮助!谢谢可以联系我:1030329443 (qq)   金宝

网友:
加涨紧轮................

网友:
看是什么样的了,有多长短的皮带张紧装置可以很好调,要是长的或爬坡的就不一样了,很多问题都可能造成跑偏的,比如下料点,托辊的磨损,皮带硫化是是否对正皮带带料粘上托辊后也会造成跑偏,调皮带不是一会就鞥调好的,调好后一般要观察一段时间是否稳定才算成功,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2011-12-19):
4楼的意见很对,找对原因各个击破。

网友:
你家哪个输送带啊?好像没看到呀

网友:
可能是你的接头不齐,如果其的话应该好调,可以在一边加一个导向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