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氩弧焊和埋弧焊的交接的地方老出现未融合,请教

楼主(2011-10-28):
我们公司进行管道焊接,氩弧焊打底两遍,埋弧焊填充和盖面。钢管ERW,直径609.6,厚度25,钢管材质Q235B,做UT的时候,在氩弧焊和埋弧焊的交接的地方老出现未融合。不知道是氩弧焊第二遍出问题,还是埋弧焊出的问题?有懂得介绍下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采用氩弧焊打底厚度太小,一遍的话,再用埋弧焊可能会焊透,两遍的活 有一点浪费,第二遍对第一层的融合和再融也不是很好,比径氩弧焊电流还是小,可以采用第二层采用二保焊,再用埋弧焊可能会好一些,这样的话埋弧焊电流电压和速度可调的范围也大一些,在工艺评订的规范内可以采用大一些焊接规范。埋弧焊是不可见溶池,所以工人的经验也很重要的,对参数选 择和和焊丝在坡口中位置等也需重视。

网友B:
是不是打底太薄了,埋弧焊不能用大电流,所以融合不好。坡口太小了也不好,埋弧焊对丝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底太薄了,埋弧焊不能用大电流,所以融合不好。坡口太小了也不好,埋弧焊对丝不好。

后来修了,在管内将氩弧焊全部挖掉,从新氩弧焊。就没问题了。本人不搞焊接,感觉应该是氩弧焊第二遍出的问题。

网友(2011-11-30):
焊工的操作水平直接影响焊接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采用氩弧焊打底厚度太小,一遍的话,再用埋弧焊可能会焊透,两遍的活 有一点浪费,第二遍对第 ...

高手。氩弧焊第一遍焊完后,间隔时间长,没有处理直接焊接第二遍,这时第一次已经产生氧化皮,直接影响焊缝质量。长时间间隔,将焊缝表面用砂轮打下,处理后效果明显变好。

网友A:
第二遍采用砂轮打磨后,处理效果明显变化另一个重原因是,砂轮打磨把第一层焊后高低不平的地方处理后焊道的表面缺陷清除。再焊第二遍是所以融合就更好, 同时也把焊道的坡口面再清理一次会得到更好的效果,我们以前就是采用根部用氩弧焊,第二层用二保焊,再填充用埋弧焊各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遍采用砂轮打磨后,处理效果明显变化另一个重原因是,砂轮打磨把第一层焊后高低不平的地方处理后焊道的 ...

这样工艺又变得复杂了些,第二遍用二保焊有什么好处?
吊耳能焊在钢管焊道上吗?如果不能,最好焊接在什么范围内,管子为ERW钢管,直焊缝。一根管子大概四吨左右。

网友A:
第一遍采用氩弧焊电流小,焊道厚度小,直接用埋弧焊很容易焊穿,焊两遍氩弧焊,第二遍氩弧焊电流还是的限的。对第一遍的从容也不是很好,第一遍存在缺陷第二也化不掉,这样可能造成焊接探伤不过。如果第二遍有要二保焊,那么二保焊电流可以想对大一些这样对第一层的从容也有利,同时焊道的厚度也如增加很多 有利于后来采用埋弧焊焊接。
钢管一般情下受到内外力作用。吊耳直接焊在管子上面是不科学的,只能这样说,因为每次焊就是一次切割,当你的产品受大的外力作用下焊接处是最薄弱处。当有条件话可以做一个吊运工装最好。如果必需要焊的话也要采取一定的措施,不知道管子受力大小。所以无法回答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遍采用氩弧焊电流小,焊道厚度小,直接用埋弧焊很容易焊穿,焊两遍氩弧焊,第二遍氩弧焊电流还是的限的 ...

请教下,同等条件行下,氩弧焊的成本是不是比二保焊高点?
我们的吊耳到海上以后,全部打掉

网友:
同等条件下氩弧焊是比二保焊成本高,本身氩气价格就高。第二焊接效率低。人工成本也高。成本故然就高,吊耳打掉但管子了上焊缝是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