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这种类似插针机的朋友吗,如图产品。

楼主(2011-10-28):
有做过这种类似插针机的朋友吗,
如图  产品。

网友:
我也正在寻找此类供应商,我们公司暂时是自己开模做的,可以上网找找,有专门做这种五金件的,价格简单的话1000到2000元度,模具费用。

网友(点评):
我是找这类产品的装配的自动插针机,产品有亲戚在做,你有多少量?

网友:
要端子找端子厂,要设备找做连接器自动机的都可以做,找不到可以找我,最好是料带,散PIN不做,做不了。

网友(点评):
我是散料啊,自动机不好找啊。

网友(点评):
难怪你找不到,如果不改成料带,我劝你还是不要找了,估计没人敢接。

网友(点评):
哦。在做的也有啊,速度没那么快。

楼主:
没人啊, 群里的高手呢。

网友:
一般做自动机都是做料带的,没人会想到做散PIN的,要做自动机,你必须改善你的料带!

网友(点评):
铆银点的不也是散料吗?震盘能震的话也能实现自动化吧。

网友(点评):
你这端子形状实现震盘震料只怕不简单!

网友(2012-08-10):
要是袋装的好办多啦

网友:
是不是把黄色金属插到白色塑料产品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