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司生产铝材,挤压车间噪声非常大,员工情绪不佳

楼主(2011-10-28):
我司生产铝材,因挤压车间噪声非常大,员工工作情绪不佳,产量常常不高,纵及原因是挤压机的设备问题,现在我想问一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生产时挤压机发出的巨大噪声?跪求

网友:
 带上耳麦。

网友:
弄点吸音的东西怎么样,应该好点,我没见过那样的设备,有图吗,有图我也许能想点好主意

网友:
对设备进行噪声治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上张图看看

网友:
噪音源表面做一层扳金外罩,外罩里面装吸音海棉,你可以参考大型空气压缩机的隔音结构

网友:
要么把设备罩上,要么把操作人员罩上

网友A:
耳朵塞上 有专门的隔音耳塞 海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耳朵塞上 有专门的隔音耳塞 海绵的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噪音是什么类型的,如果是高频噪音有点作用,低频的基本没用,耳塞我用的比较多,对付电动工具的那种高频噪音很有效,但不如耳罩,部分噪音可以通过颅骨传播。

另外如果在安全方面允许耳罩其实很不错!关键是非常便宜,也不太影响相互的对话!

耳塞不建议用,虽然更便宜,但那东西很容易丢,而且防护效果比耳罩差很多,还有就是带时间长了耳朵会很不舒服,员工会有抵触心理的!

网友:
将车间分割,安装隔音墙及隔音底板,这样就可以降低噪音了

网友:
操作人员耳朵放耳塞,机器检修,车间隔音吸音

网友:
   还是 罩设备吧         虽然成本大了些

网友:
易得职业病

网友:
挤压机是铁的,又不是胶的,怎么可能没有噪音哟。

网友:
生产中好多噪音是可以避免的,,,,,我以前做的自动机械刚开始噪音就非常大,后来我在不影响生产的情况下加了几个节流阀,并且在机械上稍微动了点手脚(主要是降低噪音的措施),现在噪音很小了,并且零件实用中期增长了好多...

楼主:
有事出去了几天,回来打开帖子一看,各位帖锅非常积极,非常感谢。其实我司的挤压机非常庞大,因作业需要需产生足够的力特安装了个特大的液压缸,当工作的时候电机转动就发出刺耳的声音,对于建议耳罩的方法,员工心理真的非常抵触.只有从设备方面做些文章,尽量降低噪声对生产的影响.图片不便上传唉唉

网友:
首先要考虑从设备本质上考虑,最后才是从人的行为上考虑;所以最好解决设备的问题。耳塞或耳罩是最后的无奈之选。